新买个外置UBEC怎么有干扰呀?

楼主(2010-08-09):
前段时间买了个老款的好盈60A电调,由于BEC是线性的,6S锂电没法用。又去买了个好盈的外置UBEC,今天刚拿到中午马上试机出现怪事。
上电后,一动方向和油门杆(美国手)所有的舵机都乱抖,不动方向和油门杆,动副翼和升降摇杆就没事,也就是说斜盘舵机都工作正常,唯独尾舵机不能工作,难道是尾舵机干扰UBEC?我换上线性BEC,一切正常。这是不是说明这个外置UBEC有问题?大家帮忙分析下这是什么原因呢?谁干扰谁呢?UBEC离接收也有5厘米以上(输出线的短只能隔这么远了)。
配置:DSX7 和原配7通道接收,JRDS539*3,GP750+DS620。好盈3A外置UBEC+好盈60A老款电调
请大家帮帮忙。真是一步错百步歪。郁闷死了。。。

网友:
老电调到接收机的供电线切断了没?

楼主:
拔下来了

网友:
我怀疑你是设备问题

如果BEC有干扰的话,你动任何一个摇杆都会抖的

楼主:
我刚试了下把尾舵机换成DS420就没有干扰了,DS620可是全新刚买的呀。而且用线性的BEC就没这个问题。真被搞晕了。
又换了个MD933也没事。难道是620的工作频率和外置UBEC同频?引起干扰

楼主:
好盈的技术人员出来说说呀。

网友:
供电不足?达不到标称的3A?

楼主:
种种迹象表明,如果我买到的不是假的好盈UBEC,那么就需要公布真相了。商家和好盈到底那个是“鬼”呢?

楼主:
准备发给商家了,希望换回来的这个正常,真被搞败了。。。

网友(2010-09-10):
来看这个

楼主来看这个: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UBEC

想知道楼主用的是2.4G 还是72M之类的遥控器?

网友:
3A电流有点小了,买4A的保险。数码舵机吃电比较厉害。

网友:
开关电源电压不怎么稳,是方波的,可能是老款的吧!自己并连一个大电容,再在线上绕一个磁环就稳定了

网友:
我的也是好盈的UBEC 3A的

我的干扰是在推油门后陀螺仪重启,离远了也不行。后来把磁环上多绕了几圈,好点,但是还是不行。不干上天飞,万一重启,就OVER了。没有用过,还是用电调的线性BEC

网友:
那个UBEC上部屏蔽了 难道是从电路板那边出来的干扰?

要不找个铝箔把UBEC包起来

网友:
估计BEC本来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开关式UBEC的纹波比线性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