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能买到1043a

楼主(2010-08-09):
请教老鸟哪里能买到1043a场效应功率管,接收组的1043烧了,飞机主旋翼狂转,我想自己修。我的是220a

楼主:
太郁闷了,刚刚买件更换了被撞断的主轴,测试的时候拿在手里开机调混控,油门推大了没察觉,手甩的动作有点大就把1043烧了。这架飞机自从买来就一直处在调试和修理中,还没爽飞过。

网友A:
你应该按下面的教程慢慢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按照这个教程进行飞行练习,将保证您在最少损失的情况下很快掌握电动遥控模型直升机的操纵技术,享受飞行乐趣,实现飞行梦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1248&extra=page%3D1
按照这个教程进行飞行练习,将保证您在最少损失的情况下很快掌握电动遥控模型直升机的操纵技术,享受飞行乐趣,实现飞行梦想。
谢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