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轻木涂料

楼主(2010-08-09):
大家好,有件事情想请教各位前辈好友,不知道各位是否听到过dope这个字,我是澳大利亚籍的华人,从小在悉尼长大中文不太好,请各位见谅,

以前我做飞机模型的时候(轻木的)我们那里可以买到叫dope的一种涂料,这个不是它的化学名字,但是统称dope,不知道哪位师傅前辈可以告诉我中文这个是什么东西怎么叫?

这个dope是用来加固,密封轻木材料的,船,飞机都能用,甚至以前的纤维布的蒙皮上也能涂,最近我在北京工作,手很痒想做轻木无人机,但是不想用蒙皮,希望能直接,轻木-----dope------树脂底漆------漆,但是苦于中 国找不到dope,我想我们肯定有这个东西但是我不知道名字

请各位知道的师傅前辈指点

网友:
你难道说的是环氧胶?

网友A:
应该是我们说的透布油
dope;nitrocellulose dope
这东西我也不知道现在还有卖的没有,没有你可以自己配

网友:
轻木需要密封吗?
听起来是一种浸润特性很好的涂料,碳纤布一类属于复合材料了,可能是树脂
轻木+dope直接可以上漆,说明它固化后有一定硬度,还可以打磨得很光滑
飞机可以用,说明大面积用并不重,或者其中大部分会蒸发或挥发掉(类似乳胶),有效成分比重不大
可以涂在轻木上,那么粘稠度应该适当偏稀,很稠容易涂太多太厚,也不好浸润到碳纤维里面
纯属猜测,楼下继续

网友B:
呵呵,就是我们早年间蒙棉纸用的涂布油(透布油),基本成分是香蕉水一类的有机溶剂+赛璐璐一类的硝化纤维,目前国外航模店还有出售,多用在轻木/棉纸结构的小型航模上。由于成分中含有危险品,目前国内零售恐怕找不到——除非您认识石家庄飞机制造厂的人,因为至今我们的An-2/运-5飞机的亚麻布机翼还是涂刷这种东西,但是航空业正规的叫法是“硝基涂布清漆”,只有汽油桶那么大的包装,如果您真的能找到,回来用香蕉水稀释使用就是了。顺便说一句,香蕉水就是硝基稀料,英文是lacquer Thinner,比如Tenax 7之类的。

网友:
楼上的楼上不要猜了,我肯定就是透布油 ,你可能没玩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就是我们早年间蒙棉纸用的涂布油(透布油),基本成分是香蕉水一类的有机溶剂+赛璐璐一类的硝化纤维,目前国外航模店还有出售,多用在轻木/棉纸结构的小型航模上。

又错了有机溶剂+赛璐璐那是快干胶,这个应该是清漆 透布油就是以前刷皮尺用的东西

网友:
正确!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我们说的透布油
dope;nitrocellulose dope
这东西我也不知道现在还有卖的没有,没有你可以自己配

这东西现在是很少用它了,因此,的确已经是不太容易买到它了!

网友C:
是透布油,用乒乓球(赛璐璐)放入香蕉水(硝基溶剂)溶化即可,稠些就是快干胶,稀些就是透布油。

楼主:
哇塞,这个论坛太好了,这么快就有那么多回复了,谢谢各位师傅,朋友,照大家这样说,如果dope是已经过时了的话,中 国也很难买到,我因该用什么来代替呢?轻木上漆之前,用什么处理呢?呵呵,的确上次做轻木飞机时是12年前的事情了,呵呵,那时候才15岁,的确dope因该过时了
glider, guoxin, triplane, 还有大家thanks man!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塞,这个论坛太好了,这么快就有那么多回复了,谢谢各位师傅,朋友,照大家这样说,如果dope是已经过时了的话,中 国也很难买到,我因该用什么来代替呢?轻木上漆之前,用什么处理呢?呵呵,的确上次做轻木飞机时是 ...

your welcome buddy.
As what should be used to prepare your balsa open structure is totally depends on whataya goin to use to finish your model. If you opt to use heat shrink film, then nothing need to be painted on your frame, just sand it smooth enough, than wipe it clean with a damp cloth, the frame should bre free of balsa dust before covering. (current available films on the market all have heat-sensitive adhasives at back, covered with a protective layer.) so all you need is to buy couple of rolls of film of your preferred color, a custom sealing iron, peel of the protective layer and there you go!
建议您找身边的模友帮你去买几卷国产热缩模回来就行了!又轻又结实~

网友:
热缩膜比较好,我个人认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透布油,用乒乓球(赛璐璐)放入香蕉水(硝基溶剂)溶化即可,稠些就是快干胶,稀些就是透布油。

这个是正解!早年间我带学生制作模型飞机时大量使用透布油(其实就是硝基稀料溶化硝化纤维),后来不好买了就用硝基稀料溶解乒乓球来用,比正式透布油还好用,收紧力大而且涂刷出来不泛黄很漂亮。

网友:
好多高人

网友:
是赛璐璐,,,10多年以前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