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小松26CC汽油艇首航,出现问题。

楼主(2010-08-09):
今天天气风和日丽,一家三口去首航,在湖边,拉动几下就启动了,于是将船下水狂奔,拉尽油门,目测速度有50多公里,船在水中能在2内可以180度完成转弯,,但感觉控制转弯时有延时反应的感觉,这样一直狂奔了三分钟后,船跑到湖边时突然熄火,好在顺风,船很快就飘到岸边,把船拿上岸,打开船仓,发现化油器上面的透明油泵(也就是泵油胶泡,如图1)里没油了,但是油箱里还有很多油,还有就是冷水管里面全是蒸气,好像是船跑起来时进不了水,冷却不了机头和排气管。于是过了大约10分钟左右,再次启动船,继续狂奔,又玩了二分钟,又在湖中熄火。出现这样的情况,想请教各位:
1、为什么船开到一定时间时泵油胶泡里没有油了,是不是造成熄火的原因,在岸上磨机头时没有这种情况?
2、是不是船仓里面的空气不够而熄火?
3、是不是由于不能进水冷却机头而造成熄火?
4、速度上不去是什么原因?
5、转弯为什么有延时的感觉?
我的船的冷却系统如图2、图3是图2单吸水刀的另一面。
http://player.ku6.com/refer/IUzQmKqyQi8nqcmn==.html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
初步估计是发动机过热死火

网友:
发动机过热

网友A:
楼主的油箱开孔了吗?油箱盖上有进气孔吧?是不是密封的负压抽不出油来?

楼主:
一言惊醒梦中人。
我想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当时在磨机时,就感觉油箱边磨边扁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油箱开孔了吗?油箱盖上有进气孔吧?是不是密封的负压抽不出油来?

肯定是! 哈哈!新人可以理解!

楼主:
刚才拆开油箱盖一看,原来还有盖中盖,大盖原本已经有一个小孔,小盖中也有一个孔,但这个孔用橡胶塞上,可以拨出,开完时可以塞上,防止没有用完的汽油漏出来,其中的奥秘可能就在这里吧。

网友:
好多商品船都没有开通风进气孔,汽油船要求的空气要比甲醇艇都要多.通风进气很重要.
玩O艇转向是要柔和一点的,而不是在急转弯,你说转向慢,你的转向舵机是几KG的,转向要用大力的9KG以上

楼主:
我的舵机是春天的15KG的,但还是感觉反应慢了点。

楼主:
还有就是感觉船的通风好像是不够的。今天在汾江河玩了二三圈后,船的速度慢下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吸水舵及船尾刮水排水咀看一下进水管和出水管有没有插反了,吸水舵和船尾刮水排水咀是分别独立冷却一组发动机设备的,但是你可以改进一下你的冷却系统,加装水泵进行抽水冷却,这样效果很好,再者,为发动机改装离合器,我的船就是这样改的,效果很好

网友:
將排水咀改在船身左側,留心船跑快時有沒有水出!快船一般不會裝離合器的。

楼主:
2010年8月12日于汾江河跑船,跑离约70米左右,船失控,好在船在失控之前的速度自行变慢,一直在告岸边反方向驶去,最后要我本人百米冲刺才能追上,才能控制船停下来,当时天地飞六通2.4G的接收器安放在设备仓内。后来听前辈讲将天线装上后(如图),

于2010年8月14日继续在汾江河跑船,悲剧又发生了,跑离50米左右,刚转弯,船就失控了,直冲河的对岸(对岸的是水泥堤坝)(如图),

撞到对岸后好在船自行熄火,要本人划橡皮艇到岸捡船,检回来后,又继续跑,这次不敢跑太远了,以下是一段跑船的视频,油门已拉尽,但船的速度比上一个视频的速度要慢。请各位指出船的毛病。
http://player.ku6.com/refer/mY81eCy20jBBwkGk==.html

网友:
好像轴有点打滑

网友(2010-09-27):
離合器畏水

如果離合器接觸面有水+油,你想將會什麼樣!

网友:
过热死机,不会拉缸吧

缸压不够,问题多列

网友:
建议加强吸水

使用船尾刮水嘴,两组
侧排水2组
其中一组接汽油机排气口水冷块,另一组接气缸头,原吸水舵用于排气管降温

估计你排气管无水冷

网友(2011-06-23):
如果你的怠速正常,不要动L针,只调H针。从1.5向外调,直到速度起来,但是不要富油

网友:
。小弟新人正在潜水请问大侠们 电船好还是油船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需要开孔吗,不是主油管给油,副油管给压力吗,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