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模型讨论区
有谁知道可不可以直接用蜡做阳模

楼主(2010-08-09):
如题

网友:
 试试就知道......

网友A:
会容易变形吧?用泡沫加腻子也不错的,我就这么做的。腻子用白乳胶和痱子粉调,嘿嘿

楼主:
是用在玻璃钢上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以前有看过的,用石蜡滑石粉配合在一起做模子,然后倒模的

网友A:
对,就是玻璃钢的

网友:
可以呀!铁之类的模到就可以!

网友C(2011-07-24):
虽然不太结实 但是 我估计小心点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D:
完全可以的,我们这里很多做石蜡浇铸的。
蜡有很多种,不是蜡烛上面的那种,加了很多东西在里面,强度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