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拆机遇到麻烦!请高人帮忙!!!

楼主(2010-08-09):
我在更换 尾翼和主齿 时每次卸都很麻烦!它们都是用钢销 固定的!请问各位老鸟 有没有其它好办法?或者好工具等!谢谢!

网友:
这飞机么拆过。。。。。。。

网友:
买把小号的尖头钳,两个钳尖一个压住销子的一头,铃一个随便,只要不压住销子的另外一头就行,用力。

把销子一头完全顶进去,与大齿盘平行,另一头不就长出来了吗?

用钳子夹住销子长出的一头,用力拔,就出来了。

装回去方法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