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220十字盘的问题

楼主(2010-08-09):
220十字盘到底什么状态才是飞机稳定状态,自从炸机换了以后一直没搞明白应该调成什么样?

网友A:
其实十字盘是不是水平不是考核要求

就看你飞行姿态好不好。
炸机以后关键是要看有没有损坏和移位,有没有球头脱开。
十字盘调整是的目的是让直升机稳定悬停,可以‘双脱手’——这个是在飞行过程中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看你飞行姿态好不好。
炸机以后关键是要看有没有损坏和移位,有没有球头脱开。
十字盘调整是的目的是让直升机稳定悬停,可以‘双脱手’——这个是在飞行过程中调整的。
谢谢您的指导,进一步求教:我的220当调整到飞机可以很稳定悬停的时候,十字盘倾斜非常厉害,直接导致再操作向前时已经没有多少余量了。同样当操作左后时十字盘内壁会磨主轴导致飞机失速下坠。是不是我的飞机有问题,我感觉机尾似乎太重了。导致飞机中心严重不平衡,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好呢

网友:
是重心的问题

可以调整电池位置来改进

楼主:
如果电池向前移动的话,机头罩又装不上了。而且我看了很多220的视频,大家的飞机都是没有动电池位置的。并且我试过电池前移,经过调整但飞机很难定点,总是在画圈,俗称刷锅,这又是什么问题?似乎是尾桨翘起的角度和锁尾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飞机飘啊飘啊的很难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