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样做切断刀吗?

楼主(2010-08-09):
可以这样做切断刀吗?
    首先声明,菜鸟一个,铣床上用锯片铣刀挺好使,可车床上切断是个问题,水平有限,感觉切断刀不好使,而且切断刀感觉还是太宽,小床太费劲,个人不会磨刀(暂不想学,楼房,声音是个问题),尽量想用现成的,掉了n根头发,想出一个自以为首创的方法(个人阅历有限以上一句话作废,仔细又翻了一下,我不是首创,中山阿成同好2008年就提出了一样的想法,可惜的是:也没有高手愿意做评论和指点。把锯片铣刀夹起来当切断刀:

缺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请各位指正。

网友:
没看懂!!你这个铣刀是夹在主轴上,还是装在刀架上??装刀架上,那动力来源呢?装主轴上,那切什么呢?

网友:
锯片铣刀转吗?
另外铣床上用的锯片铣刀真的好用吗?
我的锯片是0.8锋钢的切A3钢还没切入1MM齿就不行了。

网友:
小床很难切断,床身身有跳动!割刀宽了,切不进,窄了稳定性又没有!我现在全用锯床切断,或线切割,除非同心要求高!

网友:
谁介绍一下用锯片铣刀买啥样的?
切钢时用多高速度?

网友:
切断的工具方法有很多种了,机床在切割方面的设计很成熟了吧。想也没用的。

楼主:
liumingsym
没看懂!!你这个铣刀是夹在主轴上,还是装在刀架上??装刀架上,那动力来源呢?装主轴上,那切什么呢?
-----------------
呵呵,个人画图水平有限,见笑了。 下图右边部分固定在刀架上,五个螺丝。

sub1

锯片铣刀转吗?
另外铣床上用的锯片铣刀真的好用吗?
我的锯片是0.8锋钢的切A3钢还没切入1MM齿就不行了。
------------------
锯片不转,齿秃了转一下。
40mm×0.5mm  锯铝、铜、铁还比较好使,切面特平,基本镜面。钢没试过,不过也没打算锯钢。

liumingsym
小床很难切断,床身身有跳动!割刀宽了,切不进,窄了稳定性又没有!我现在全用锯床切断,或线切割,除非同心要求高!
-------------
同样的原因,第一次用切断刀,刀就废了,所以想出了这个办法,想试一试。

楼主:
初始打算,动刀头+铣刀锯片 做切断刀,呵呵,没加工能力,太麻烦。

网友:
这个方法不行,无法排屑

网友:
看坛上锯片铣都有图片用的挺爽。
我用锯片咋不行呢?

到工具店老板推荐用无缝金刚石锯片试试。可锯片上写的是锯石材的。
金刚石锯片能用吗?

楼主:
liumingsym

这个方法不行,无法排屑
------------------
锯10几mm没问题,锯片上抹机油更爽。

sub1
看坛上锯片铣都有图片用的挺爽。
我用锯片咋不行呢?
----------
都是淘宝上买的   锯片铣刀

网友:
切断刀的用处不止是切断,还有其他地方用的到。刀多磨多用就能掌握了,出现什么问题了?说说

楼主:
jewl

切断刀的用处不止是切断,还有其他地方用的到。刀多磨多用就能掌握了,出现什么问题了?说说
-------------------------------

1、谢谢指点,床太小,感觉切断刀近2mm宽度对小床来说太费劲,故想减小切断刀的宽度,不知有没有大的问题?谢谢。
2、菜鸟,请详细讲讲切断刀其他地方的用处?

另:刀暂时不想磨,楼上楼下都是同事,声音是个大问题(还有个偷懒的地方:亲戚在一个机械生产厂)。

网友:
我刚买床,也是切不断. 现在知道怎么搞了. 刀宽和材料硬度有关.小床比较窄好些. 一个切口分两次切,这样排屑好些.
刀刃一定要磨得好,要锋利.我磨完还要用油石磨一下.刀的高度要控制好,宁可高一点点,也不能低.
我就只有一把反切刀,打掉切刀无数了.

网友A:
在此介绍一下我的切断刀,我的切断刀的刀身座用2x10mm的高速钢(0618刀高10mm),刀头用2x3x15mm的YT14合金头自己钎焊后磨制而成,高速钢作刀座要比45#钢的强度高一个等级,再有用合金头作切削刃,切起不锈钢来都刷刷刷的,刀的宽度只有2mm,还有一把刀我磨成1.5mm宽,用在特殊的场合。总的来说,我的割断刀结合了高速钢的强度和合金头的硬度嫁接而成,用起来得心应手,现介绍给坛友,有钎焊和磨刀能力的坛友不妨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此介绍一下我的切断刀,我的切断刀的刀身座用2x10mm的高速钢(0618刀高10mm),刀头用2x3x15mm的YT14合金头自己钎焊后磨制而成,高速钢作刀座要比45#钢的强度高一个等级,再有用合金头作切削刃,切起不锈钢来都刷刷 ...
这种经验丰富

楼主:
王清华王清华
.............
我就只有一把反切刀,打掉切刀无数了.
---------------
呵呵,我的切断刀第一次用就废了,所以想.......

楼主:
谢谢chensibo的分享和指点,前面也看过不马虎、华尔街工作者、zly689等等各位同好的分享,现实是我的西家小床,力量和强度都有点弱呀,所以想把切断刀的宽度从2mm降低到0.5mm。

仔细又翻了一下,我不是首创,中山阿成同好2008年就提出了一样的想法,可惜也没有高手愿意做评论和指点。

网友:
还有一点要注意,我用切断刀时一般只切到剩下7-8mm就要退出,不要切到底(切断刀最容易断的部位就在靠近中心的位置),然后再用角磨机+1mm割片很轻松地割断。

楼主:
改天先做一个,尝一尝啥味道

网友B:
切断的时候主轴转速尽量低,下次切的时候可以试试
刀尖要对正中心,高了的话刀的主后面会与工件摩擦,这样切不下东西而是干蹭。用力大了会造成闷车,用小床朋友可能会误以为床的刚性不够或床的劲小了。

楼主:
jewl
切断的时候主轴转速尽量低,下次切的时候可以试试
刀尖要对正中心,高了的话刀的主后面会与工件摩擦,这样切不下东西而是干蹭。用力大了会造成闷车,用小床朋友可能会误以为床的刚性不够或床的劲小了。
----------------
谢谢,我第一次用切断刀就废了,现在看可能是刀尖没对正中心,反而低了一点,进刀可能也不均匀,刀焊接的地方直接裂了,所以想把刀的宽度从2mm降低到0.5mm,可能回改善。

楼主:
可能会改善。

网友:
锯洗刀排削怎么办啊?没副后角。铣床上用刀片是转动的,车床上担心会卡刀

网友C:
没试过这样切,但想象中这样的切断方法效率应该不会太高,切断是个难题,主要是排销和刀具散热,但只要刀磨好,切削速度选择好加足冷却液(我一般手工用刷子沾乳化液刷,用泵太脏了,飞得到处都是)就不难。我切一般的小料(40MM以下45#钢以下包括不锈钢)都用白钢刀,切削速度一般用450到700左右,大料就用合金刀了,一般60MM以下的料不左右进刀一刀切断也就花费一两分钟,合金刀好就好在不用冷却液,干净,还快。

网友:
肯定能好用  比自己磨的刀强多了

网友:
折腾什么呀  切断刀车床上根本不用磨就可以用 磨了反而不好用 我都是用2MM厚度的刀片 直接用刀架上的2个螺丝压着就可以 ,刀片太高的 1分为2。 一片变2片。2年用不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试过这样切,但想象中这样的切断方法效率应该不会太高,切断是个难题,主要是排销和刀具散热,但只要刀磨好,切削速度选择好加足冷却液(我一般手工用刷子沾乳化液刷,用泵太脏了,飞得到处都是)就不难。我切一般 ...

你的床不会太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断的时候主轴转速尽量低,下次切的时候可以试试
刀尖要对正中心,高了的话刀的主后面会与工件摩擦,这样切不下东西而是干蹭。用力大了会造成闷车,用小床朋友可能会误以为床的刚性不够或床的劲小了。

太对了
要想活干的好,磨刀是个宝
要想干活不累,刀要磨的对

网友:
我用的切断刀是自己制作的,原料是锋钢锯条(里面含钨),锯条宽度是4厘米,厚度1.5毫米,用砂轮片把锯条裁成1厘米宽的长条,然后磨一磨磨出刀尖,磨好刀尖后面的卷屑圆弧,做一个盛放刀片的刀杆,就可以安装到刀架上使用了。锋钢锯条比现成的薄片切断刀好用、耐用,因为它硬度更高。用来切断黄铜、铝、钢材都很好用,切不锈钢有点难度,进刀要小一些,左右赶刀才行,铜和铁直接进刀都可以切断,当然左右赶刀更容易切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这样做切断刀吗?
    首先声明,菜鸟一个,铣床上用锯片铣刀挺好使,可车床上切断是个问题,水平有限,感觉切断刀不好使,而且切断刀感觉还是太宽,小床太费劲,个人不会磨刀(暂不想学,楼房,声音是个问题) ...

可以啊,而且你的这个方法有人在几年前就报了专利,你要是想进一步了解,可去国家专利局资料库去查一下,或者哪天我在我的硬盘中找找贴上来。

网友:
买2*10*200的白钢条就行,磨磨就成了,你这样用成型的刀具,切削角度很难满足要求,越是小床子,刀具要求越高,不然动力本身就小,没有多少能浪费的动力。

楼主:
观音妹妹也来捧场 鸡冻中......

gxpglljf ziyp  陈正等同好经验无私的分享,先谢谢,留做将来换大床储备。

jewl
锯洗刀排削怎么办啊?没副后角。铣床上用刀片是转动的,车床上担心会卡刀
---------
谢谢指点,也更暴露我菜鸟的本像...,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看样还是要刀头动起来,既排削,也提高效率。

网友:
好贴,学习了,看来大家各有高招
我是买的本坛“华刀”,自己不会磨,正学习呢,前几天给蹦掉一块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是小床的 问题
   我常用的切断刀都是5MM 的 250的小床切硬光轴也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床不会太小吧?

6140的

楼主:
谢谢各位捧场, 长知识、长经验。

我是西家c2 200  现在感觉确实小一点,但在换别墅之前(等中500万大奖),还只能蜗居在钢筋丛林中,以后几十年中,锅盖把烧了还要用它呢,所以一个想爱惜,另一个在一定范围内用好。

动铣刀锯片+电动拖板(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同好搞的,忘了具体名字了) 好像有些时候也可以降低劳动强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床没问题啊!我就是用小床的(但我切割的是铜杆直径在32)我的割刀宽度是头1.3-到根部1mm吧下部是0.6左右!

网友:
可以一试

网友:
有没哪位师傅上张切断刀的图片?自己磨的刀老是不好用

楼主:
经过各位同好的指点和经验分享,根据自己需要(小床,只当自己的玩具,不批量生产,主搞铝、铁、铜,基本不搞钢),最终决定如下:
1、一个动力切断刀,15~30W电机,变速到500转或更低,40~60mm,0.5mm的铣刀锯片,转动主要目的为排削。
2、一个动力铣刀头,50W左右电机,变速到500~1000转左右,er11~er16夹头
这样做的原因:调整机构无或少, 结构简单,强度和精度好 缺点:多费一个电机

网友E(2019-03-17):
坛里没人用反转切断?刀前面朝下对好中心高,可减振、好排屑。楼主的锯片刀调个面,让前面朝下,两齿或三齿留一齿,磨大排屑槽,切断时保证刀片不转动,车床反转即可,切粗件还是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