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怪异的问题!~!¥@¥

楼主(2010-08-09):
futaba 6EX 电直版控
刚改了HP/AP两用的,就是增加了一个模块,和一个开关(用来选择HP或者AP)。
顺便把模拟器接口从方形的改成了3.5的接口,理论上 ,这样改接口的话,只会丢失 教练功能、

但是问题出现了。
刚才试玩了模拟器,发现,当手碰到控上的那根天线的时候,模拟器里数据就都乱了,飞机乱飞。
不管是一只手,还是两只手碰到天线,都是这样的状况。

另外,不知道大家  原来没改装之前,是不是有这个情况。
我这样的情况谁能解释下啊??感觉一碰到人体,就从天线上输入了一个信号下去。

同样控的魔友 麻烦大家看下自己原来的模拟器 有没有这个情况啊。

主要还是担心  这样的情况 如果在飞真机的时候也这样,那太危险了啊。目前炸鸡了,损失严重,还没修理。没法试验

上个图,说明下。

网友A:
加的模块是不是有较长的一堆数据线?
如果是请用铝箔胶带一类的东西将数据线屏蔽~
如果还不行,建议检查电源是否干净~

网友B:
用模拟器时把晶体拔出来比较好,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的模块是不是有较长的一堆数据线?
如果是请用铝箔胶带一类的东西将数据线屏蔽~
如果还不行,建议检查电源是否干净~

信号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的模块是不是有较长的一堆数据线?
如果是请用铝箔胶带一类的东西将数据线屏蔽~
如果还不行,建议检查电源是否干净~

我这样的情况 飞真机的时候会影响吗,如果会的话 那太危险啦。。。。
如果不会的话  那倒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模拟器时把晶体拔出来比较好,试试看

晶体拿下来是什么原因,我想问问清楚
我这样的情况 飞真机的时候会影响吗,如果会的话 那太危险啦。。。。
如果不会的话  那倒也没事

网友C:
玩模拟器碰天线不行,拉天线出来也不行(2.4G除外),飞真机碰天线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模拟器碰天线不行,拉天线出来也不行(2.4G除外),飞真机碰天线没有问题

你们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D:
玩模拟器,你不拔晶体呀。小心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模拟器,你不拔晶体呀。小心烧掉。

我从不拔的。。。。难道要拔掉啊??我真的不知道
我说呢,背面的高频板有点热的

网友:
拔掉晶体后,高频头就不起振了,不工作了,这样高频发射部分也就不工作了,就不会热了。

楼主:
那不拔掉的情况下  大家会串信号吗

楼主:
继续顶上去

楼主:
  让更多的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