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14接受 怎么放进sport的机身里。。。

楼主(2010-08-09):
我现在把6014绑在机身下面 就那么绑着。。。1000多块的东西绑着。。。

网友:
换个接收机哦
这个不适合450来的。。。

楼主:
买gf的时候是可以放进去的。。。

网友:
呵呵,掉着呗,一千多挂在那里,兴趣你会小心点

网友A:
LZ  我个人建议  吧6014 换了  我以前就是用的6014  sport可以吧6014装在 机身的后面 我以前装过。可以装进去,不过我现在换了PRO  我是新换的6106  比较小巧 而且还是高速版,价格很便宜 500+左右,很小 很方便 ,也可以建议LZ换 617  都可以 ,不过用6014属实有点亏待于它了!~

sport可以装在机身后下部位,这个是我之前PRO上装的 ,不过现在换下去了,1是怕炸碎,2是多余用6014,3是重 ...

sport可以装在机身后下部位,这个是我之前PRO上装的 ,不过现在换下去了,1是怕炸碎,2是多余用6014,3是重 ...

这边我装的是60A电调

这边我装的是60A电调

网友:
炸了就像炸700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 too, look: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2376

一样的设计 就是貌似舵机线不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我个人建议  吧6014 换了  我以前就是用的6014  sport可以吧6014装在 机身的后面 我以前装过。可以装进去,不过我现在换了PRO  我是新换的6106  比较小巧 而且还是高速版,价格很便宜 500+左右,很小 很方便 ,也 ...

我电调也是60好盈的 放在应该放接受的地方 不过我看你设计很好 重量也平衡
这样不会炸鸡时候伤到接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