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用泡沫填缝剂(发泡胶)做防沉的吗?

楼主(2010-08-09):
这种材料可以打在船壳里面做防沉用吗,会不会吸水?谢谢

网友:
好像会吸水,最好别用

网友:
一般的听说是会吸水。我原来给我朋友做的那条大精灵的虾脚也用了发泡剂,不过用的好像是飞机上用的,不会吸水。

网友:
我的两条船都用这个打的,发泡干后表面自然会形成一层没有气泡的表皮,只要不去削或戳破,肯定不会进水的。我曾经故意拿发泡后多余的泡沫块用刀削开皮,再泡水里几个小时,发现只是表面的气孔里有些水,甩了甩在压压,可以感觉水并没有像海绵那样被吸进去,只是存在于表面而已。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但要注意一点,这个发泡剂体积标称膨胀六十倍,刚打进去时一定要预留一些空间让它膨胀,还要留个可以膨胀的出口,切忌像瓶子密封那样,否则有可能会把模型整个撑爆开。一定要打少点,放一天后如果还没充满再补点,切忌一次打太多,我第一次使用就是不知道掌握分寸,结果第二天起床一看,天啊,船仓口都长出一个大面包来了,呵呵。

网友A:
我修消毒碗柜时,曾经填过拳头大小的洞,差不多成支打完,第二天起庆一看,67,变成一座大山。

网友:
我们都在用这种发泡胶,校果很好也不会吸水的,水不会进到里边的。不过用时一定要看说明书他是1发3的。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B:
前面几位说的都不错!你还可以用玻璃纸在船舱里面垫一层后再打发泡剂,即便出现什么问题船舱还可以把发泡剂清理干净,不影响其他的施工。

网友:
我还是喜欢做隔水舱,那样比较干净

网友:
 发泡胶?????那里有卖?什么价钱?淘宝有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几位说的都不错!你还可以用玻璃纸在船舱里面垫一层后再打发泡剂,即便出现什么问题船舱还可以把发泡剂清理干净,不影响其他的施工。

垫玻璃纸的主意不错,只是船仓里面有些边边角角怕是顾不到吧,俺是用黄油刷一遍当脱模剂用的。一样的效果,还有使用过程中一定要小心,不要沾得到处都是,很难清理的。

网友:
我也有用的

好浮力
但.....小心膨脹得過度把船壳都脹得变型

由以Cat艇...不好放浮條!

由以Cat艇...不好放浮條!

网友:
别用,搞不好船体要涨破.我的一只百威前面两个角被涨开了.

网友:
这就是功力的分野了!

引用 网友C:
你條船也應变型了 還会越來越重

我條虫就会,船嘛....當然不会啦
份量是由自己控制的 像拿刀一樣....切东西拿不好也会切到手指

网友:
N久就开搞了~!

网友D:
我的船空间够大。在里面塞了4个大可乐瓶。盖子该死。怎么也不会进水。

网友:
初哥勿用, 掌握不好會脹爆你的船,
你會冒險嗎? 建議用圓形的 珍珠棉,
用舊了可換掉, 又省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船空间够大。在里面塞了4个大可乐瓶。盖子该死。怎么也不会进水。
没错,我的汽油船一直用可乐瓶和矿泉水瓶塞里面,只要有空间可以塞很多。我做过试验有空气的可乐瓶放水里的浮力远远超过同等体积的泡沫板浮力,并且安装简单方便。那些防沉棉和发泡剂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消毒碗柜时,曾经填过拳头大小的洞,差不多成支打完,第二天起庆一看,67,变成一座大山。

网友E:
模型船防沉的简单方法
模型船防沉的简单方法是在空间放上充气的气球,这种方法简单,经济又便于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