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炸坏不用原装件,一般怎么用选其他配件替换?

楼主(2010-08-09):
请教大家一下,如果炸坏一些配件后,不用原装配件,用哪些其他常见的配件替换方便啊?
例如常见的华科尔和esky。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桨每炸必坏.

楼主:
原帖由
wanjingcai
于 2010-8-9 23:07 发表
桨每炸必坏.
谢谢。请问买什么型号的桨替换呢?长度一样即可吗?

网友B:
去华科尔的直销商城
http://shop.walkera.com
咨询他们的客服中心,他们的服务态度满好了,能找到你想要的答 案。

网友C:
1、大桨、尾翼、舵机、主轴、横轴、机头罩、脚架、尾传动伞齿、球头拉杆、十字盘、大桨夹、尾轴、大齿盘、其他塑料件。(我是根据4G6S来写的,可能有些部件和你的不同)
2、华除了大桨外,我还没有找到副厂的可替代的。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请关注这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