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BC6充镍氢,有点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09):
今天控的锂电降压器坏了,手里缺件修不成,翻出原配8S1500MAH镍氢用,安到控上发现电不够只有8.6V,警报了,就用BC6充电,然后发现,接上充电器显示9.6V,没管,开始充,结果5分钟就充到11.3V了(用0.5A充的),我还以为电流设错了设成5A,担心电池报废,但是看看电流确实是0.5A,而且电量才充进去50多毫安,这时电压又慢慢降下来,降到10V左右,又开始慢慢升,然后就一直来回跳,隔几分钟就跳,一会10.*V一会11.*V。这是咋回事?电池不行了?

还有,以前充锂电时充电器烫手,开关电源不热,现在充镍氢,充电器冰凉,开关电源热了。。。这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电池串中的电池有问题,拆开每节单独充充检测吓

网友:
最好每节电池单独充满后再使用!二到三个循环后即可确定所有电池的好坏!

楼主:
好,我试试,谢谢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