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切割,新手求助,看图说话

楼主(2010-08-09):
关于热切割的问题,先上图:

这个是女人们用来烫夹头发的,我说不出名字,看看可以DIY热切割吗?望大家指教!!本人对电方面完全文盲,的确怕触电,不敢轻易尝试!

网友:
你用这个可以把泡沫夹扁!~

网友:
一般 废旧电脑电源 :AT的  输出:12V 6.8  A  电源线颜色:黑色为公用地线  黄色 :12V 6.8A   任意一黑色线与绿色线短接启动电源 : 去五金店买电炉丝 我用的是800瓦  扯直 :取大概1米左右  最好买2个鳄鱼夹 调节回路区间电阻丝长度来控制温度 ; 烫头发的估计直接利用可能不行

网友:
还是留着烫发用吧。

网友:
改可以用

网友:
电炉丝拉直好难,还是吉他2弦比较好用,不贵,2元一根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各位,在没有电脑电源的情况下,我大胆说说,这个东东烫头发,有一定温度,如果在夹子中间夹个传热介质,如铁丝等,是否可以用来热切割kt板,温度会高还是低了,最好的使用介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电炉丝就是难扯值,我买了把工字锯,改装了一下,还挺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炉丝就是难扯值,我买了把工字锯,改装了一下,还挺好用

电路丝拉直方法,用螺丝刀插进电炉丝线管,拉出需要的长度,一、将拉出的那段电路丝在圆木上来回拉几下;二、将拉出来的电路丝拉紧并固定在耐高温绝缘体上,再取出螺丝刀,把其余的电路丝线管拉开适当间距,接220v电将电路丝烧红,断电冷却后就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