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人,问个低俗的问题

楼主(2010-08-09):
我以前是玩直电的,也想买个
滑翔机
,玩个
航拍
。但有个问题不解,看到帖子里的飞机能飞好几公里,是用什么
遥控器
能遥控这么远呢。多谢各位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A:
遥控器加功放。

楼主:
原帖由
realboy1
于 2010-8-9 23:13 发表
遥控器加功放。
你好;多谢你的回答。功放贵?是不和遥控器配对的。

网友B:
功放200左右就买得到了,如果不是用2。4G的控可以随便配,看功率要求而已

网友C:
至少要在可视范围内吧. 几公里,还能看清楚飞机的姿态吗? 鹰眼

网友D:
 楼上的和我一样。

网友E:
飞几公里的就要用FPV(第一人称视角),就是将飞机的拍到的图像通过图像传输设备传回来,控制员看着显示器来控制飞机,和玩游戏机差不多呢!!
不用直接看到飞机都可以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