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高压电调 要求75V 供18S电池使用 150A以上

楼主(2010-08-09):
能提供哪儿有卖的或者可以定做的也可~谢谢~~

网友:
电动单车的电调可以满足技术要求

网友:
75V*150A=11250W
这个功率接到我家的总线上都能直接跳闸
电动单车?电动汽车都不行吧

网友:
电动汽车功率比这个还要大,不过就是时间不长而已

网友:
一般一辆1.8升排量的汽车都有100千瓦的功率。

网友:
应该可以 改装 看到有个把 MOS管单独做块板的那个帖子 用那个方法应该可以改成各种电压各种电流的 电调 不过中间 的检测部分 就需要有一定的隔离技术了

网友:
到淘宝看看二手的大功率UPS半桥模块,可能有用。

楼主:
要改到大飞机上用

目前到是有这样的电调不过价格高的离谱  我怎么算都觉得不值所以来这里问下

电机已经搞到了 C85 120的  目前用12S  120A的测试感觉还可以装30成8的螺旋桨 转速不够
电机标准配置是要求18S  150A   电池10000HA 2P     螺旋桨32成20的

实在要是搞不到也只能买德国老的电调了

网友:
好大的固定翼呀

网友:
电调做到70付不太好弄,150A不是问题,我给公司画过用铜条做导线(就是在电路板上画完了铜钱,再在上面焊上3MM厚,10MM宽的铜条,当做导线    电线也是用粗铜条在  飞艇里边直接走好了的,
开关管焊了180个 SUD40N04    MODFET管    当时测了400A的电流没事 (能当电焊机用了)    电池用的  3S60AH20C的电池(找人定做的,贵的吓人,一节就要8000多)

不过不明白你要做这么大的电调干什么了,去哪里找这么大的电机了?

网友:
厉害的!!电机换200以上KV的吧!买普通的大电流高压电调好了。48V9000的空载转速甚至嫌高。

网友:
凤凰高压版的就可以呀

110A的,实际用到150A都没有问题

网友:
我才改装了一个,按管子算可以到70V 120A

但实际没用到这么高电压和电流,目前飞这个50级油改电没问题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众人给帮忙

目前哪儿位能具体帮找下或者定做 电机是我定做的我要拿来改装我的150CC  TOC

网友:
这个难度在MOS管,18S管子至少80V以上耐压才可以用,实际最好90V以上才安全,这样大电流高耐压管子不好买啊

网友A:
可以管子串联

150cc改电,米简直溢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管子串联

150cc改电,米简直溢出了

的确,这个级别,用电的太牛了。不过我觉得当电配置的电压和电流上升到这个级别,油装更安全。电装很可能过载,变成碳

网友:
我倒是看到了这个,给你参考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409060137
有没有用我不知道的,自己跟卖家联系
其实自己很想入手,无奈没米!!!

楼主(2010-09-16):
谢谢大家

这个连接我联系了一直没给我回复

网友:
又看到了此贴,印象里,凤凰高压版到50V,用的也是低压版一样的6700驱动芯片。该芯片好像支持不了90V的电压(电池满电电压)。

建议还是改高KV,反正电机是定做的。然后上50V200A可能容易些。

可能的一种方法是给凤凰高压版扩流。在这种时候由于驱动能力的原因可能不能从控制板到功率板之间动手,而是要再加一组6700作驱动(如果还是用这个的话),就像是两个电调,拆掉其中一个电调的单片机和相位检测电路,保留驱动电路一样。。。

感觉这样能“保护投资”,只要重新做个没脑子的驱动板就好了。能留一块控制板备用。

另外32*20的桨还上高压,真不知道那速度得多少,电流又得多少。螺距差异跟现在的30*8过大。反而是像你现在低压低转速使用,可以考虑大直径大螺距桨多吸收点功率,电流别超就好。

楼主:
没办法 电机的KV才130 最高才180 我现在有两只 至于怎么改还真没什么经验 如果卖只凤凰可以改那到是很省事 就是不知道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