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油器口装漏斗

楼主(2010-08-10):
这个问题我想知道很久了,如图螺旋桨后就是化油器(发动机进气口),能不能在进气口加个漏斗,利用螺旋桨对漏斗进气口吹气增加进气,增加发动机功率。相当于个冲压增压,能增加大概多少大气压

网友:
我觉得没有很大意义,这样反而会增加沙尘进入发动机的风险。
飞固定翼,动力差那么点点是感觉不到的。
车用的发动机,罩这个滤清器,还不是一样暴力吗~

网友:
飞机用的没什么意义 只能使引擎难以调整  因为飞机化油器跟车的不一样 不是滑动似的基本是只控制风门 不控制油门

网友A:
有,能進氣量更加大

网友:
根本感觉不出来!汽车的涡轮增压可以产生1.4倍的大气压 那才有效果 而且压力是得到控制的  这个飞起来能产生多大点大气压呢?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能進氣量更加大

尝试一下再说吧   飞机都是拉杆控制风门  进油量基本是保持不变的 进气量大了为了高速不过贫油就要开油针 那么低速理论上就富油了   飞机化油器决定了加大进气口 增加那进气量和车用引擎化油器还有高端的船用引擎化油器不一样  所以增大基本无效果 过大的进气口可能会适得其反    不过LZ可以尝试一下  光说没意思啊 哈哈

网友:
只要有副油針,油量都會改變~
喇叭口,在船上的很多,都有很大改善,進氣量增大是結果,原因是進氣更加順暢
無論怎麼樣,能提高進氣量,壓縮比就增大,在不能改動排氣角和諧振長度的限制下,根本很難體現出~

网友:
我用进气喇叭口用了十多年了。效果是有的。
最简单的证明:在没有喇叭口的时候,启动发动机,要让油进发动机是需要捂住化油器进气口的,这说明喉管的空气流速不够快。加了喇叭口后,起动机一转,油就自动流到化油器里了,说明喉管处的空气流速比原来快了。
另外一个证明就是我的船带的桨通常比同级别的带的稍大。

网友:
08年的《航空模型》上有连载:竞速发动机的深度改造 里有图片。论坛里小cai神帮我发的基本相同的题目的帖子里也有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