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NI ECO问题!

楼主(2010-08-10):
新入手腾翔MINIECO 跑了一块电池后,晚上回家发现,硬轴卡了,以为是进了沙子之类的。弄出来清洗并且加了轴承油后,再次安装上去。但是发现电机大概运行5秒钟左右,硬轴和轴套发出尖锐响声,结果轴又卡起了。请高手指点下,到底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录起来听听

网友:
我认为是轴承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轴承里面的滚珠 碎了 要么是有很严重的刮痕~

网友:
已经给楼主修好,是因为输出含油铜套和轴配合须虚位很小,在贫油情况下高速发热大,热胀造成抱死,已经将轴打磨光滑,并且重新注油,高速运行平稳,问题解决。

网友A:
自润滑轴承对轴的磨损很厉害,干嘛不用高速轴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感谢油动兄弟的,鼎力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润滑轴承对轴的磨损很厉害,干嘛不用高速轴承?

船里面那头用的是轴承,外面这头因为尺寸的问题一般都用含油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