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地飞8调十字盘水平的问题

楼主(2010-08-10):
调十字盘水平的时候,要用辅助微调来调整舵臂水平的时候,十字盘是水平了,可
舵机
的中点和左右行程都改变了,会不会影响螺距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天飞MM不理我,

网友A:
可以通过调节三个舵机的行程来使十字盘一直是水平的。

网友B:
不影响,先下YT的说明书,把JJ的连接杆都调到规定长度,然后舵幾调到中立点,然后再T8调。3D,50%螺距0度桨,航线的螺距曲线就自己调了,一般是-2~+9度。

网友C:
不飞3D没事,但是你要养成先调机械部分再调控里的设置,就是不到万不得已控里的微调最好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