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变频调速的问题,希望高手解答!

楼主(2010-08-10):
看很多同学买那种变频器裸板加在小车和小铣上。问下用换电机吗?上学时记得变频电机和普通异步电机设计是有区别的。如果用变频器+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可实现调速的话 安全的频率范围是多少 有什么注意事项?这个问题困扰很长时间了 希望得到解答。谢谢!

网友:
同问,1.5KW的变频器接250W的三相电机是否安全,另外为了发挥电机效率,频率设置多少?

网友:
这个我知道一点。因为我就用了裸体版的变频器。
业余条件下用变频器,主要是为了解决三相380v电机在家里没办法使用的问题。通过将电机改成三角接法。
通过220的变频器,就可以驱动了。
如果使用频率仍然在50hz,那么这个电机应该说是同三相380v使用一样的。没有区别。
变频电机同普通的异步电机当然是有区别,比如为了解决低速散热的问题,变频电机多单独设立散热风扇,不是像普通电机那样装在电机轴上。当然区别不只这一点。还有好多,可以上网查。
调速的范围普通电机不宜过大,因为普通电机的各项参数是按照50hz设定的。特别是低速的时候,扭力损失大。
还有,电机的使用工况也不一样,如果是小车床,使用的时间相对于铣床,就要短一点,转速变化的范围大一点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一般来说,40-60赫兹应该是安全的。基本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里主要涉及到的是低速的问题。因为高速短时间用问题不大的。如果用原装匹配的电机,频率不宜过低,因为扭矩损失大,可能工作不好。建议一定要在小车上实现无级变速的,将原先的电机换成大一点的,比如250w,换成500w,这样基本上无级变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1.5kw的变频器驱动250w的电机是没问题的,这是大马拉小车。如果正好有合适的,当然好了。将来设备升级,添置设备都可以用的。但是如果要买新的,并且只给这一个电机用,为了追求性价比,选750w,甚至400w的就足够了。
频率吗,因该说设定在50hz最好,因为电机就是按照这个频率设计的。但是如果工况相对来说比较轻一点。可以吧频率稍微提高。因为电机都是有余量的,我个人觉得到60hz就可以了。注意,这是个人觉得,没有理论依据的。

网友:
非常感谢zero兄,安全的就行,呵呵,兄台是怎么做接地的,在家里

网友:
谢谢zero的基本扫盲。。。。

网友A:
现在正规的楼房设计都是三根线,零火地的。不正规的不算。
只要把地线找出来,接在机器的外壳上就可以了。
前提是正规。
如果是平房,需要在外面做重复接地。弄两根一米多长的镀锌管,间隔半米砸到地下。四周撒上一点盐水就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接在暖气管子上的做法,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最好别这么做。万一出了问题,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正规的楼房设计都是三根线,零火地的。不正规的不算。
只要把地线找出来,接在机器的外壳上就可以了。
前提是正规。
如果是平房,需要在外面做重复接地。弄两根一米多长的镀锌管,间隔半米砸到地下。四周撒上 ...

有个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的问题,用零线做安全地线,前提是不允许经过任何开关或保险丝,有条件的要重覆接地。没有安全地线,就要用漏电保护器,总之,安全第一。

网友:
暖气管,自来水管,煤气管是不能接安全地线的,过去管接头用麻丝厚白漆密封,现在都用四氟生料带密封,这样管子之间导电没保证,靠水导电更是没谱,管内有铁锈和水垢,所以一旦漏电自家人最危险,还可能殃及邻居,所以。。。。

网友:
楼上专业。赞一个。
相对来说,接地保护最好。有条件做重复接地那是万无一失了。以前单位的变压器进线零线被施工队挖断。结果用这个变压器的几个单位电压升高。烧坏设备无数。但我们单位居然没事,经检查,是当初配线的时候,把那个破烂不堪的重复接地的接头顺手给接上了。
但是现在住楼房的比较多。基本上是实现不了了。

网友:
zero7020说得好!正解!

网友:
zero和武士伊两位都是专业人士!

网友:
楼房墙体上一般都有接地的钢筋

网友:
变频器裸板哪里有卖啊?

楼主:
啥也不说了,第一次问问题就得到这么热心的回答,眼泪哗哗滴!

网友:
我住平房,正想搞个地线,正好路过学习,谢了

网友:
别忘墙上的钢筋上接,你这样基本等同于接到了避雷针上了
这不是找事儿呢吗。
正规的楼房接地足够用的

网友:
我想搭车请教下,用变频电机加上磁开关(或者编码器)可以实现主轴准停吗?   类似加工中心上的换刀的。

MACH软件是否支持换刀的?

网友:
这个你去找忘记咪咪
他是专家,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