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0-08-10):
不懂单片机,现有一个机械设备急需用这东西,要求如下:

触发一次,工件旋转60度,旋转的扭力也不大,10厘米半径约50---100克即可,这可能是最简单的单片机控制系统了,但本人没这方面的基础,只知道要一个单片机控制电路、一个步进电机驱动电路和一个步进电机,最好能买到这类套件,还有怎么输入控制程序,输入控制程序需要什么设备?

网友:
从楼主的情况看,不建议选择单片机。用单片机做设备控制,无论项目多么简单,最起码你得懂单片机的编程(C语言或汇编),而这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学习的过程。
建议选择伺服电机+伺服控制器。伺服电机带旋转编码器,你将工件需要转的60度,换算为伺服电机需要转多少圈,然后直接在伺服控制器的键盘上输入就行了。

网友:
1,如果特别精确旋转60度要计算你的步进电机的角度的,比如说一个脉冲角度转1度,那么给他60个脉冲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一个脉冲角度转2度,那么就要给他30个脉冲。所以购买电机的时候一定问清楚他的旋转角度是多少的,否则可能不能精确定位60度
2步进电机刚启动的时候初始力矩不大,所以如果你的负载比较重的话,可能失步,所以请考虑清楚是否用步进电机。
3单片机控制电路比较简单,按照你的要求只需要一个驱动就可以了,但是建议要有检测。(比如说万一失步了怎么办?虽然给了他60个脉冲,但是因为失步,没有转到60度。)
4外围电路还要考虑你的实际环境中各种电力的干扰问题,软件编程也要考虑抗干扰。否则可能因为某个干扰导致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
5 所以说建议让别人去做。比较有保障。只是花一些钱,否则自己乱搞,浪费时间不说,还浪费金钱,浪费元件。
6我没有看到这种套件的,一般都是和实验板一起出售的。
7首先你要在电脑上安装编程软件和烧写软件(有的是在一起的),在编程软件上编程,然后翻译出一个烧写文件,再把烧写文件放到烧写软件里面。然后连接你已经买好的实验板或者烧写板到电脑(usb或者串口),别忘了接电源和把单片机放上去。然后如果连接成功的话(这要看你买的东西了,东西不一样,操作也不一样)你就可以用烧写软件写进单片机了。(usb或者串口发送数据到实验板,实验板再一次整理然后烧录到单片机)
就好像你在电脑上用world打了一篇文章,然后连接打印机,安装打印机的驱动,然后放纸,然后点击打印,之后就自动打印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电机启动是空载的,待电机停转时才要克服10厘米半径约50---100克的扭力,看似简单的间题做起来也不是那么简单,二楼说的“伺服电机+伺服控制器”可以考虑,能从简当然更好。

网友:
如果现在还不懂单片机,想做出设想的东西要走的路稍微长一点而已,如果你还年轻的话多学一点没有亏吃,如果你很有毅力,年纪就不是问题
我也不懂单片机,正在学习,好像没有想象的复杂,似乎就是控制输出脚在恰当的时间输出正确的电平而已,试过几个小程序,很有意思
祝你成功

网友:
用机械的方法,齿轮减速传动加电限位,棘爪、棘轮限位,可能比较简单。

楼主:
刚上淘宝上联系过,这么简单的一套也要上千元,我这里有几十台机器要改装,一套能接受的价格只是200元左右,实在不行的话还是得想想机械的办法。

网友:
单片机及电子部份我可以做,价格不应该会太高。

网友:
用气缸推动也可以的便宜的很,控制启停也很容易。

网友:
单个步进电机的控制,淘宝上有

网友:
一个单片机,51就可以的,长期连续工作还是使用pic的或者给51加上看门狗,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电源,写好程序就行了,呵呵。等于没说,电路的构建,样板,还有编程都比较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种方法可行,只是具体做起来就不会了。
第二种方法会做,可能精度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电机启动是空载的,待电机停转时才要克服10厘米半径约50---100克的扭力,看似简单的间题做起来也不是那么简单,二楼说的“伺服电机+伺服控制器”可以考虑,能从简当然更好。

步进电机57的1N.M也就是1米0.1公斤公斤的力,比100克.0.1米大10倍。扭力方面可稳定准确控制。
就是这个60度看要求多大误差了。

网友:
让我想起一个故事

联合利华引进了一条香皂包装生产线
结果发现这条生产线有个缺 陷:常常会有盒子里没装入香皂。
总不能把空盒子卖给顾客啊
他们只好请了一个学自动化的博士后设计一个方案来分拣空的香皂盒。
博士后拉起了一个十几人的科研攻关小组,综合采用了机械、微电子、自动化、X射线探测等技术,花了几十万,
成功解决了问题。每当生产线上有空香皂盒通过,两旁的探测器会检测到,并且驱动一只机械手把空皂盒推走。

中 国南方有个乡镇企业也买了同样的生产线
老板发现这个问题后大为发火
找了个小工来说“你**给我把这个搞定”。
小工果然想出了办法:
他在生产线旁边放了台风扇,空皂盒都被风吹走了……

网友:
三相感应式步进电机电机的步距角据说是3度。但估计也有误差要1-5%,60度最好用3相感应式的。
另外步进电机程序控制仪有卖,200多吧。可自编发多少脉冲冲什么的。

网友:
200元用电控制,基本上很难

想上去成本应该够,单片机不值钱,驱动和电机值钱

就是有没有人愿意,这个不赚不了多少钱

网友:
可以用1个PLC同时控制多台这样的电机,折合每台成本可以很低。
用单片机。。。。

网友:
用旋转电磁铁

网友:
60度 旋转电磁铁便宜的很 整个系统也简单的很 价格低廉 可靠性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