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怎么对头?基本功扎实的模友速支援

楼主(2010-08-10):
现在航线飞的很顺了,侧面悬停基本功练的比较扎实,到了对头就烦了。
已经连续练了5小时以上(10次)的对头悬停,现在心里还是没有建立起一种反应定势。
练习过两种对头的思维方法:
1. 记住只要对头的时候,副翼是反的,悬停时,向哪边倾斜,就向哪边打舵。
2.悬停的时候,让自己身临其境的处于旋翼头上,好似自己做在机舱里。
这两种方法连续试过N多次,始终不能建立起反应定势。

苦恼的很,恳求对头基本功扎实的朋友指点。

顺便上图,文字读多了谁都烦。

我是固定翼和直机通吃,呵呵,这要感谢9XII的强大。那俩手柄是玩皇牌空战6和HAWX的,也发上来。
小车是最近收的LOSI 1/36,极其小巧可爱,在床上玩跳跃,HIGH的很。
直机是亚托450SE,配置是顶级了,玩了三年了快,始终没有开始3D,关键是要命的对头没练好。
固定翼是最近一年才开始的,玩完直机再上固定翼,表示无鸭梨,很快上手,现在普通航线,倒飞,翻滚啥的都没问题。这几年玩飞机的经验是,玩直机是惊险刺激,玩固定翼是休闲安逸。

网友:
多练!多总结。。。我练到要吐了才过关。。。。

网友:
我也是,对头过不了,飞远点,对头可以,但是停不住!反应是有了,但是常常还有错舵的的现象!

网友:
我是多练模拟器后直接对头的,炸过2次后就适应了

网友:
一会我去对头,抱定必炸的决心

网友:
多练而已,别太在意怎么思维
是不是扎实可以在G4模拟器中的heli orientation trainer中做检验

网友:
我在模拟器中,对头已经比较稳了,真机对头起飞都不敢(目前练习架都没撤),悬停的时候,试了一次对头,飘得厉害,5-6米吧,10秒钟马上降落,心里有负担样,下次找个大点的地方再练。(我拿到飞机一个多月了,飞了20多个起落)

网友A:
练好左右侧面的控制! 再过渡到侧45度的飞行! 慢慢就适应了!

网友:
一个字----练。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真机配置如何个顶级法,顶级的定义到哪里????让我们参考参考顶级的配置。。。。

网友:
我一开始就是用LZ第一种思维。久而久之条件反射自然形成。。

网友:
我现在练对头的总结就是,,当飞机头对着你的时候,你就把自己想象成你在飞机的后面

网友:
没有捷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练好左右侧面的控制! 再过渡到侧45度的飞行! 慢慢就适应了!

对,我正用这个方法练侧悬停呢,对尾后侧45度,慢慢来~~

网友:
我用平衡仪过心理关,用了两次,后面关了就行了,不过飞了七八次,都不错,不敢降,都是高点才敢对头,炸了三次了,前两天炸得最重,中联和桨夹都炸坏了!不过主要是飞得太远了,看不清而已!

网友:
航线都顺了,还不会对头呀。

网友:
我刚才多次对头10秒钟,没炸!看来模拟器起作用了。我用的一种方法练的。在空中对尾稳定以后,快速回转180度,然后微量的打舵,这样反应时间能多一些

网友:
除了练  还是练。
你一直做一件事 哪怕你根本不去想,久了你身体都已经建立条件反射了。

然后再静下来思考这个动作时怎样打舵形成的,分析一下,如此循环,到后来是不可能忘记的,而且也不可能出现突然性的错舵,因为不仅你身体明白,你大脑也明白这个动作时怎么回事。

网友:
我是 4面悬停 对头最稳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