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那种很细的电线 哪里有卖啊

楼主(2010-08-10):
我的CB100连接尾
电机
的 线断了 又短 接不起 哪里有卖那么细的线啊?

网友A:
搞个废舵机线就行了

网友B:
这东西我多的是,给个地址我给你发过去

网友C:
一般杂货店有!一元一米

网友D:
拆一截网线,,

网友E:
漆包线 网线也不错

网友F:
废旧的耳机线都是漆包线,可以直接拆下来用,接头时用火燎一下接头把漆烧掉就行,如果觉得负荷不够可以多并几根使用。经济实惠,简单好用

网友G:
网线不是最好的选择,应该里面是一根铜丝的,比较硬,应该用多股的软线比较好。
建议电话线、鼠标线、键盘线,都可以拆来用。

网友H:
你们说的那些线都粗了.穿不进cb100的碳纤尾管.你可以试试在半导体收音机里面找中波段的磁性天线上面用的纱包线.又细又软.

网友H:
不建议用漆包线.因为漆包线穿在尾管里长期受到振动后漆皮磨损了短路后烧了电调得不偿失.

网友I:
细硅胶线,耐高温线,你说要多粗的吧,给个地址邮给你

网友:
电工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