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入手的2米电滑两次试飞都往下栽

楼主(2010-08-10):
新买了蓝宇TW742-2米
滑翔机
,试飞两次头都往下栽,重新好像也调好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都搞坏了

网友A:
检查平尾吧。平尾与主翼的角度应该是小幅度的拉杆状态,反之出手后俯冲,角度过大出手后大角度上升,容易反扣或失速。

网友B:
电机有下拉吗?

网友C:
楼主以前没手掷过飞机吧,扔飞机和扔石头的手法还是有区别的。不知道方法的话,叠个纸飞机平平的向前扔,让纸飞机有个斜向下的平稳滑翔轨迹,就对了。

网友B:
估计是没有下拉角,楼主说开动力时一扔就反扣,要么直接插地,(因为上次反扣,又调成了推杆)结果开动力可能还好,一关动力肯定直接下坠。典型的没有下拉。

楼主:
我买的是套装版的电机和电子设备都调好了的.就是接收和控是自已的.看来还是得找个师付帮忙搞一下,不然再栽一次地估计就费了

网友D:
看看舵面有没有反了

楼主:
舵面没有反,主要是扔出去就直接往下掉,加油情况更遭.

网友E:
动力大点 抛出角度大点

网友D:
不开动力能滑翔吗?会不会电机接反了

网友F:
按理说出厂设置不应有过大的偏差,但从楼主的描述来看,怎么都像是下拉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