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仿了一架 深红,尾部做重了,纠结中。。。

楼主(2010-08-10):
下 载了triplane 的图纸,缩到75%大小仿了一架深红,根据手里的材料改了一下结构,机翼没做蒙板,做尾翼的时候就感觉重,今天全弄完发现坏了,机头连接收电要180多克才能压住,郁闷了,做尾翼偷懒直接用了3MM和4MM轻木板,现在轻木和蒙皮都不够重新再做一机身了,纠结了,咋弄?带着130克配重飞?

现在整机不带接收电重量在400克  要是带上接收电和配重得580克了,对于翼展165cm  翼面积25dm^的飞机,有些过分了,

楼主:
照片

为啥一次只能传一张图片

楼主:
照片

照片

网友:
呵呵,兄弟,别的不说,首先你的设备安排就有问题:电池应该放在最前面,之后是接收,舵机放在机翼下面,电池做配重是最合适的,越靠前,效果越好。另外电池是质量最大的,遇到碰撞惯量很大,对别的设备容易造成损坏,所以要放在最前面。这样调整之后你再看看重心位置,应该在机翼弦长的30-35%范围内。调整之后哪怕还要加配重也不至于那么多了。你的飞机是无动力的还是电滑?电滑的话,600克以内是可以飞的。
另外,尾翼蒙皮撕掉,挖几个圆孔减重试试~

网友:
1.按楼上兄弟说的,电池放在机头;
2.在垂尾和舵面上平均分布掏挖合适大小的圆孔减重,然后蒙膜;
3.后段机身如果全蒙板了,也可以挖减重孔。
4.干脆改电动的,机头加上个电动机。

楼主:
想弄无动力的,电池还要放在舵机前面的,为了压重量把舵机也提到前面的,现在是要在机头最前面加上接收电还要配重180克才行,

楼主:
尾翼和后机身都是3mm轻木板的,平尾是3mm轻木板,准备先打减重孔看看效果,还减不下重量就把机头锯了准备装动力了。

网友:
还要配重180克确实悲剧了,下半身全蒙板了哇,打洞吧。实在不行,尾力臂改短点拉,总比驼180克配重好。

网友:
1、重新制作框架结构尾翼。
2、钢丝拉杆更换1mm碳棒。
3、还可以考虑修改翼台,主翼后移。

网友:
粗略估算了一下,没弄明白您的尾翼和后段机身为什么会这么重……实在是没弄明白。方便的话,报一下您使用的材料质地和厚度?

网友:
水平尾翼和垂尾貌似是实心板材,外贴碳片。机翼应该很轻量化了,蒙板取消了,本来机翼可以提供一部分配重的,,尾翼还是构架吧,3x3的轻木直接搭就好了。机翼没有蒙板,注意检查是否扭曲,最后祝爽飞!

楼主:
后段机身用的是5*5桐木条,3mm轻木全蒙板 挑的密度比较低的,
平尾是4mm轻木,垂尾是3mm轻木,都是挑的比较硬的轻木,局部用碳纤丝加强,估计这部分重量不小,
拉杆用的是钢丝,量了同样长度的重量有20克,
机翼170多克 中间是箱型量两边是槽型梁,上下粘碳纤丝加强,像 youlan 说的一样,没有蒙板抗扭差了很多,估计完全是靠蒙皮拉着。

这个机准备开孔减重试一下,找地方买碳棒做拉杆替换钢丝,尾翼用轻木做架构式,估计能好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制作模型最重要的原则是合理分配质量,为保证强度所增加的结构重量应该集中在重心位置附近,而远离重心的地方应该在保证强度的前提下能轻则轻。这样的模型制作出来安定性才会优良。后段机身可以挖减轻孔,垂尾如果不打算作成构架式的,可以挖圆孔减轻重量。5X5的木条应该削成三角形截面,而不是方的,推拉杆太重也太长,中段应该用木条或碳管,两端用钢丝连接摇臂,否则您的9克舵机也会很吃力,不要直接用碳棒替代推拉杆,刚性不够。您的模型如果做成无动力的,少量配重也未尝不可,至少不至于在风大的时候没法飞行。控制在600克以内问题不大。另外如果打算弹射起飞,橡皮绳要软一点,别拉得太紧,您的机翼强度我有些担心。弹射过程中不要拉杆。

网友:
应该就是你分析的这样了,后半段用3毫米的轻木板实在有些厚了,有刨的话,撕掉蒙皮刨掉一些也可以,一般后半段用1.5毫米的就足够,足以保证插地不损坏了。中段用5*5的三角木条拼,能减轻不少重量,最后段不用拼。前面的部分如果希望修成圆的好看点,可以用厚的板,反正要配重,不碍事。还有我制作飞机基本上只参考翼型,飞机外形轮廓,其他的构架等都可以边做边发挥,不用完全按照图纸上的各个零件依一做出来。这样才能最自由的发挥,呵呵

网友(2010-10-10):
楼上都是行家 俺的这架被发挥的太好了 已经变形为练习机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7652

楼主:
尾部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