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450 Sport 上的这个东西可以直接替换用在 SE上吗?

楼主(2010-08-10):
Sport 上这个东西貌似加了几个轴承,
精度比 450 SE 提高了,
不知能不能直接在 SE 上替换使用?

网友:
这个东西

网友:
SPORT的大很多,估计不通用

网友:
我也正在准备买这个~~~同问!!

网友A:
我以前搞过,不行,飞机翻起来是歪的

网友B:
通用!

因为我就刚刚升级了!要摇臂一并买

网友:
本来就是一样的东西呀!SE和SPORT只是横轴和中联不一样!侧板有改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就刚刚升级了!要摇臂一并买

你说的摇臂是指什么?
是图上那塑料 Radius 连杆 吗?

网友C(2020-08-27):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搞过,不行,飞机翻起来是歪的

虽然已经有十年了,还是想回复一下,这个完全是通用的,我目前就在使用,完全没有问题的。方便现在还有人在飞有副翼的看到,可以替换还能买到的配件。因为这个配件在450SE  V2上几乎不能用副厂的塑料件,否则必然有虚位,我存有十年前的副厂塑料歪脖件还有新买的歪脖塑料件,装上后都是有虚位,无奈下,尝试用了楼主图中Sport的这个下混控臂,进过几个月的使用,完全正常无任何问题,但我用的是亚拓原厂件,以后塑料歪脖的球头扣磨损了可能会换副厂试试。(我的是亚拓450SE V2,相位器是黑色的,这个和sport的黑色相位器差不多〈sport相位器螺丝孔稍稍凸出相当于垫片作用〉)

网友:
飞SPORT的不常看到了。

网友D(2020-10-08):
引用 网友C:
虽然已经有十年了,还是想回复一下,这个完全是通用的,我目前就在使用,完全没有问题的。方便现在还有人 ...

难得还能碰到飞se或者v2的模友啊,,,,
我也顺便咨询一个问题,有v2可以用改的无副翼的旋翼头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难得还能碰到飞se或者v2的模友啊,,,,
我也顺便咨询一个问题,有v2可以用改的无副翼的旋翼头吗?

飞越的FBL旋翼头应该可以改,但就是不懂精度怎么样,论坛搜到关于这个旋翼头的资料太少,目前我还在飞450SEV2有副翼,旋翼头正在逐步的改成SPORT的配件,中联还剩几个,用完了会改SPORT中联了,再往后估计就换无副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越的FBL旋翼头应该可以改,但就是不懂精度怎么样,论坛搜到关于这个旋翼头的资料太少,目前我还在飞450 ...

谢谢兄台,我的是维英v2古董机了,估计也不好配了,只能收藏重新买无副翼了,有副翼不会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