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口径薄壁铝管或不锈钢管

楼主(2010-08-10):
哪位大哥可以弄到~大口径薄壁铝管或不锈钢管   140MM  (1米 )和 150MM或是160MM (30CM)

口径也不是说140这么标准差个2~3MM也可以~~ 壁厚最好是 1~1.5MM

网友:
LZ用来干嘛?

网友:
一条管4M长,你要个一米半米有点难.

网友:
你是那里的,我可以想想办法。就是不好送货

楼主:
最小也在127MM以上口径

广西的~可以淘宝上交易运费一起算

网友:
我求102毫米不锈钢装饰管50工分,谁有

楼主:
最好是铝管

网友A:
不锈钢栏杆多的是,你自己去找一个去锯吧如果你有勇气的话,或者是找收废品的,和他说一下,然后等他给你设法收回来一些,最省事的方法,去建材市场去买吧,我见过做旗杆用的那种很粗的不锈钢的都有的卖,你说的应该好找的

网友:
不会是做牛反吧,可以用碳纤维管,或者买2mm厚的铝板找个加工点卷成管子,我的247mm的牛反的镜筒就是铝板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栏杆多的是,你自己去找一个去锯吧如果你有勇气的话,或者是找收废品的,和他说一下,然后等他给你设法收回来一些,最省事的方法,去建材市场去买吧,我见过做旗杆用的那种很粗的不锈钢的都有的卖,你说的应该 ...

不零卖的~一根也贵~!

网友:
确实很少零卖的,我看到我附近的不锈钢加工店有很多各种管材,好像有符合LZ要求的,不过卖整根的,6m一根,好贵

网友:
我有19 25 32 38 51 63 76 89 102 114 133的不锈钢下脚料若干,102 114 133都是两米左右,问题是怎么给你?不锈钢管型号很少有尾数是零的,而且不锈钢管是以外径为准,和铁管型号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4米要多少钱,我要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