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0级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10-08-10):
发动机只烧过三箱油(油针高手帮调过后就没动),第四次出现启动困难,长时间启动都没有反应(现在发现启动器转动非常轻松,好像气缸压力不足?)。现在油机晚上放一夜下面会滴很多油。。。是不是发动机坏了?

网友:
看看汽缸盖螺丝、火头松了吗?

网友:
按照楼上说的,

检查缸盖、火头还有曲轴箱后盖是否松动、
检查汽化器与机匣接合处是否漏气、
必要时更换火头(火头本身也会有漏气发生,虽说几率很小但是有可能)、
以上如无问题,拆解发动机,取出气缸筒与活塞,检查有否拉缸。
楼主也不说说是什么牌子机器?

楼主:
喜路宝30 shuttle plus....发动机是三叶36

网友:
引用 楼主:
喜路宝30 shuttle plus....发动机是三叶36

ASP敬而遠之,試試台灣發動機吧,不貴又有OS的質量。
http://www.leoengines.com/engine_ch/helicopter/737H.html

网友:
换OS发动机好了, OS32 现在很便宜了, 对这个级别, OS32 可是久经考验, 赫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