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a大电流充电 平衡插头容易氧化 改成什么样的插头好

楼主(2010-08-10):
现在考虑用香蕉头 或者电脑用得插头 当然una6
充电器
里面也要另外引线出来

网友A:
电池被你弄死不可

楼主:
123啊 大哥 我现在都没动力的锂聚了
飞固定 飞450 爽

网友B:
从UNA6内部,把输出座的1和4 引出焊接一粗点线加T 插.
充电时,平衡头插上,再把T 插插上. 8A 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本方法只适合3S 电池!

网友C:
香蕉头太大了吧?
找个>10A的接插件(排线),应该可以

楼主:
我用的最少是4s的 10A的接插件(排线 一般哪能找到呢
呵呵呵

网友D:
重申观点:所谓“独立平衡充”穷途末路。大电流串充才是正道.......... 我30A充电。:loveliness:

网友C:
电脑主板电源接口? 18awg

楼主:
重申观点:所谓“独立平衡充”穷途末路。大电流串充才是正道
这个我赞同

网友E:
 klkl另购个串充吧

网友:
换充电器吧,一劳永逸。。

网友F:
这个是很多人支持的独立平衡充的死角 能做到大电流充电的 唯有串冲
这个是很多人支持的独立平衡充的死角 能做到大电流充电的 唯有串冲

网友G:
呵呵呵~~~~~~~~~~~充电电流真大~~~~~~~~

网友H:
我不用大电池,A6足够了,平衡头5A的电流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