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电直的来FPV区问个很低级的问题~~~~请不要扔鸡蛋

楼主(2010-08-10):
想问下FPV最高境界是否能做到脱离遥控器,用GPS规划好的路线飞行?来完成航拍?另外目前的航拍设备都是使用什么技术传输到地面的?能否请大家推荐几位坛里资深的FPV模友,让我来领略下他们的作品,谢谢。

网友:
1、可以,有带自驾功能的
2、一般都是模拟信号传输,数字传输的话,米

楼主:
数字传输是不是2。4G?一般多少钱一套。。如果要拍出模拟电视那种4:3画面的话

网友:
自驾 10来万 数字视频再来10来万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传输是不是2。4G?一般多少钱一套。。如果要拍出模拟电视那种4:3画面的话

你说的这个就是飞控系统,自己了解一下,几万块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