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通电直

楼主(2010-08-10):
我的飞机打转,也飞不起来,不知道是为啥啊?

网友A:
你也发个图啊

网友B:
电池动力行不行?

网友C:
你买个50油直.马上就升天

网友D:
那就是三通机致命缺点!玩久都一样

网友E:
换个4通吧 效果马上不一样 你会爱上航模

网友F:
大家帮帮他忙吧 3通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飞不起来应该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G:
3通的应该是共轴双桨的吧
用手拿住 稍微开点油门检查一下上下两层叶片是不是都正常转动 通常3通玩具摔了以后有一定概率马达和主轴的传动齿轮不能正常咬合 如果 发现上浆或者下浆无力甚至不转(通常是下浆),就拆开来检查齿轮 这种飞机结构简单 里面齿轮咬合不紧或者错位很容易看出来 弄好它就行了
这种损坏的表现为:飞机飞不起来 原地打转

网友H:
以上故障现象都没有,再检查电机,可能有一个实效或接收机上的功率驱动管

楼主:
8楼说的情况有些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