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胸闷。。。T头老是焊不好~~

楼主(2010-08-10):
就是为了玩航模,特地买了个30W的电烙铁,前阵子没怎么用,最近想把所有动力装备改成T头,有个KDS电池和电调出厂都是香蕉头。。焊前论坛看了N多教程,觉得焊起来不难。昨天搞定一块电池的T头,今天焊电调头,以碟葫芦的形状终于搞定,左拉右扯拉不掉。。。热缩管撑到最大才套上。。。用昨天焊好的电池调试。。刚插上,电池支支有声音,用手一拉T头,黑线掉了。。。 还好今天没用这个电池上天。。否则。。

看来30W的电烙铁焊接T头实在吃力点。。看论坛里那些教程都是用烙铁头轻点,锡就化了。。。我这个要大面积接触被焊物10秒-20秒才会化锡。。。看来还得装备个60W的烙铁。

网友:
30W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
30W的够用了,上点松香会好焊点

网友:
焊锡氧化层伏在烙铁表面,热传递不出来,要经常打磨才行

楼主:
松香上了,打磨有点效果,不过头是尖的,很难化开锡,必须把烙铁侧过来烫锡才化的快。还是嫌麻烦,准备弄个大点功率的烙铁去。

网友:
你这情况属于热传导不良,不关烙铁的功率问题
烙铁功率低你上10秒反而是更不能化的

网友A:
楼主,我的电烙铁也是30W的,焊T插没问题,我发下我焊接的方法,供你参考一下

步骤1:将线的表面及T插要焊的面用砂纸打磨一下
步骤2:打开电烙铁,静置一会等它热起来
步骤3:融少量焊锡在电线上
步骤4:融一些焊锡在T插上
步骤5:将线放置在T插要焊的位置上
步骤6:再融些焊锡,用电烙铁将线按紧T插
步骤7:看见线融进T插上的焊锡中就电烙铁离开
步骤8:静置,观察焊锡凝固情况,如发现线松动了,趁没凝固之前调整位置
步骤9:等焊锡全部凝固后试着拉扯测试焊上没有:)
步骤10:将热缩管套上,加热使之完全包围T插金属部分

网友:
建议用60W的电烙铁,这样可能对你来说会简单点,30W在冬天会比较难焊点

网友:
不会吧,你的质量不行,我的20W就很好用了,就是手柄太烂,隔热超差,焊一个小时就不能坚持了,上次连续焊.3个小时简直变烤肉了

网友:
我用的是20W一样很好用~~ !!!我使用烙铁才7年时间 ~~

网友:
晴阳妹妹说的很仔细,30W够了!

网友:
还是60W的省心 用60W的飘过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那电池先放两天看看,如果再松的话就返工下。。因为现在手头设备不全。。本想把烙铁头磨干净,不过没沙纸。

网友:
我用在70W的黄花电烙铁和好的焊锡。很好焊的。温度调到300度就够了。

网友:
30W够用了,关键是烙铁头上要吃上锡,才更导热。
尽量用面接触,不要只用那个尖头去接触。
先加热铜导体,然后再往上送锡。

网友:
技术问题,多焊几次就会了

网友:
尽管30瓦够,但还是建议60瓦。30瓦焊细点的线够,但是如果需要大点的电流,比较粗的硅胶线就比较勉强了,而且需要导热时间比较长,容易损坏T头。
T头的焊点最好能形成饱满的焊点,勉强焊上不太好。

模型不是玩具,能讲究还是尽量讲究点好,为了自己的,更是为了别人的安全。
另外说一下,千万不要用砂纸或者任何东西去打磨T头,哈哈,不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磨掉了,这算是常识吧。

唉。。。。。。。。。。
技术问题,如果这也算是技术问题。。。。

网友B:
为什么我15W的烙铁很顺手呢?

网友:
关键是那个止血钳(或者其他的夹具),烙铁加热T插是有按压的力,不能空对空的,那样肯定热传导不良,然后第二关键是松香,我的习惯是用烙铁搭着线的后端,插到松香里让头部沾上点半熔的松香,然后烙铁搭T插,加热一会后用带松香的线去碰T插(不是碰烙铁),这样融化后的焊点就是比较牢固的。

网友:
搞个白光吧!很好用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15W的烙铁很顺手呢?

想想你焊过的最粗的硅胶线是几号的,尝试过焊需要60安以上的电流通过的线吗。

网友:
在T插涂一些漂亮的助焊剂 把烙铁头抵着T插要被焊的地方 然后把锡塞到夹缝中 然后融够了 就把线放进去 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电烙铁也是30W的,焊T插没问题,我发下我焊接的方法,供你参考一下

步骤1:将线的表面及T插要焊的面用砂纸打磨一下
步骤2:打开电烙铁,静置一会等它热起来
步骤3:融少量焊锡在电线上
步骤4:融一些 ...

晴阳妹妹的动手能力不错耶

网友:
找个钳子,夹住T头,用橡皮筋固定住钳子,先分别在T头和电缆上镀锡,这点很重要,镀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焊接的牢靠性。镀锡前要对焊点进行打磨,焊锡用松香焊锡就可以了,烙铁30W足够,焊锡不要太多,待T头焊点上的锡充分融化后把电缆碰上,然后慢点移开烙铁,手稳点,同时吹吹气加速表面凝固,表面凝固后等几秒就可以放手了,保证稳固。

网友:
人多力量大,看来这下许多模友都会焊了。

网友:
都是拿到修电器的店去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那电池先放两天看看,如果再松的话就返工下。。因为现在手头设备不全。。本想把烙铁头磨干净,不过没沙纸。

电烙铁千万别用砂纸打磨。。。。会破坏陶瓷表面的~~~
用专门的石棉纸或者用干的洗碗海绵擦去就可以了:)

网友:
用30W焊过A123的飘过

网友:
线径大的话还是40w或60W,多不了多少钱!松了炸机都不指这个数!再说牌子要找对,标称和实际W数是不是真实还是一回事!

网友:
60W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烙铁千万别用砂纸打磨。。。。会破坏陶瓷表面的~~~
用专门的石棉纸或者用干的洗碗海绵擦去就可以了:)

看情况的,一般内热的铜头都能打磨,外热的合金尖头就不能磨了。

网友:
用50W的飘过

网友:
我用150W的,那个才叫爽啊,因为单位只有那么大个的

网友:
哥们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欲善其事必先利器!~

首先说明一下,你那30W的烙铁足够用了,如果不是尖头建议去买一个尖头的烙铁头,如果很难化锡,很有可能是屋子的空调开得温度太低导致,要么就是你锡太垃圾,要么就是你烙铁头不吃锡。介绍你个接焊利器吧,焊T插或者香蕉头都不用愁了,注意夹线的时候最好用张折几下垫着,免得把线皮夹破了:

万向焊接台

网友:
楼主忽视了一点  旱锡的质量一定要选好的  不然里面杂质多的话不但不好溶  电阻还大

楼主:
多谢LS这么多朋友热心建议。我的烙铁30W好像是外热的,按理说也是够的,不过可能是因为锡的关系,头一两次上到T头上满饱满的,只不过在电线跟T头融合的时候那一步没作好。那个锡多融几次就变硬变粗糙了。。。

网友:
多练;
买好点的烙铁,焊锡;
T插和烙铁头最好都别磨

网友:
http://www.rcmania.hk/forum/view ... &extra=page%3D1

XT60插头````LZ看看````很好焊的````

网友:
烙铁温度低了

楼主:
已经从淘宝上订了60W烙铁一支 ,还有很多其他工具,迷你电钻啥的。。。装备充足中

楼主:
另外再请教下大家,对于60W的烙铁,在焊接电池或者电调时,停留在待焊物表面不能超过多久?否则就会出损坏电子设备了?

网友:
技术不行。

先把要焊的线上抹一些助焊膏,然后上点锡,再把它焊到T插上,很容易就焊上去了。

网友:
唉,多加练习,20W足够。。。。。助焊剂是关键

网友:
好多热心人相助  我倒是没的说了 感觉友情浓浓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那电池先放两天看看,如果再松的话就返工下。。因为现在手头设备不全。。本想把烙铁头磨干净,不过没沙纸。

你把它放在磨刀石上搞几哈,用完在上点锡在烙铁上。下次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再请教下大家,对于60W的烙铁,在焊接电池或者电调时,停留在待焊物表面不能超过多久?否则就会出损坏电子设备了?

当然是越短越好,像T头这种有塑料件的,超过5秒就会开始融化,电路板的好点,也不宜超过10秒。

网友:
这是技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