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均分孔怎样弄?

楼主(2010-08-10):
徒弟在提问前,已经使用过强大的 搜索 功能

只要能想到知识,被师傅敲几下又何妨

图片来源于网络

工艺要求: 孔距相等使用工具越简单越好

网友:
制图软件计算出两孔间距,车床车一条直径22.4的浅线再用圆规画两孔的距离再钻孔攻丝。我只知道六等分的孔是半径的间距,其它的计算公式应该有可惜我不知道。

网友:
你这孔间距是19.399mm

楼主:
感谢楼上

图片来源于网络,我用错图片了

我只是想知道: 在一个圆的铁饼上面,打上3个孔

方法越简单越好

网友:
找出大圆心.再找出小的圆心经地点,再划角度就行了

网友:
画个圆  再用相同的半径在圆上截6个点   然后隔一个点打个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规加划针,3等分非常简单,很好分,没有深奥的几何基础,半径分出6等分点,跳点就是三等分了
啊对啊哈哈哈

网友A:
圆规加划针,3等分非常简单,很好分,没有深奥的几何基础,半径分出6等分点,跳点就是三等分了

楼主:
感谢!

平分4个孔,有没有难度?

网友:
平分四个孔更简单,过圆心划一条线,用划规从中心向两面分,再从两点做圆心划弧,相交于圆心上下,连线即可。

网友:
划线,点冲,再打孔

网友B:
把你的CAD图按1:1打印在A4不干胶纸上,再把图用剪刀剪下来,小心贴到工件上,用样冲打上等分的中心孔,就可以钻孔了,很准确的。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CAD图按1:1打印在A4不干胶纸上,再把图用剪刀剪下来,小心贴到工件上,用样冲打上等分的中心孔,就可以钻孔了,很准确的。试一试?

好方法,等分多少孔都不怕了,还可以发展一下做更复杂的加工

网友:
用CAD加上不干胶的确很好用,我以前都这样定位的,不过,现在如果打少量的孔这样就嫌麻烦,直接打在A4纸,用玻璃胶带定位,冲子冲一下,打孔枪钻就能定位。(我用6P打印机,平进纸还是会起皱,如果已后改用平推的喷打就不会有这问题了)

网友:
打印会变形的 大尺寸非常显著 会丢失精度

网友:
我来学习各位的高招.

网友:
四个孔是直径除以1.414

网友:
新人有新法,老人有老招,以前都用数学用表,查圆周等分即可,又准又方便。其实老招也有科学性。

网友:
4孔过园心画两条垂直线。

网友:
我是这么平分的,在卡盘上搞个刻度,搞个指针. 很方便.

网友:
要求精准的, 俺不建议用打印好, 再贴上冲孔的方法,(不正确的坏习惯)
基本上所有打印机都有误差的, 如果你做过小孔径多层线路板的, 就会清楚,打印多层过孔,很多时侯,
都没法对准还原, 千万不要信任打印件.
培养良好的习惯,直接在工件上划线吧!

网友C:
学会在工件上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会在工件上划线。
 这句话很重要

楼主:
关键词: 均分孔

填补了论坛数据空白

http://bbs.5imx.com/bbs/search.p ... mp;searchsubmit=yes

感谢楼上各位师傅!

楼主:
回复 网友D:

赞啊!

卡盘上搞个刻度,搞个指针

在图片中没有特写镜头

网友:
我在圆周上打孔的机率非常搞,就想到这个办法了.呵呵,原创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2011-03-07):
你是要做左轮还是cop

网友:
在有光栅尺的炮塔铣上可以轻易打出来,而且定位精度非高

网友:
量大做钻模.
做一个用14楼方法

网友:
分度头 高度尺调中心高 然后摇啊摇啊摇 就出来了

网友:
还是数控机床快

网友:
用电子尺,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