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充的推荐

楼主(2010-08-10):
各位大家好。最近我想上个平衡充,不知道哪种的好点,有的说a6,有的说b6好。到底哪种的好点呢?
希望用过的和正在用的多多给点建议。价格在三四百左右。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A6你这点钱显然是不够的!其它的就不用说了!至少也得买个B6吧!

网友:
B6功能多 精度不高
我在用幾個323B 充滿4.20V 整 有時4.21 4.19 沒有超過這些數值的

网友A:
选A6

本人正在用A6 觉得不错 很多人说A6不错  【声明:本人不是托!!】 A6大概400块钱  有人就建议你买什么大的电源啊  其实没必要  只要找个电脑电源只要风扇能转 有12V输出就OK了  够用了把两个12V输出并在一起 设置A6用3A的电流充两块3S锂电40分钟搞定   我现在就是这么搞的 感觉不错

网友:
我用的是X3五胞胎套装,还不错,但只能充锂电

网友:
A6买了绝对不后悔,从ESK2-0851、0852、4只lipro、B6一路走过来的飘过!~~

网友:
X6,A6,B6我都买了,B6嘛,看你经济情况了,不行就它呗,X6精度高,但买不到保姆了,只能慢慢充喽,但对电池是好的,A6+保姆我也买了,前些天居然烧冒烟了,返厂,回来时屏幕裂了,厂家免费给寄来一块,服务还是不错的,不过说实话,可能不如X6稳定性(可靠性)好,A6最大的好处是精度还不错,加上保姆充电非常之方便,话说到这儿,绝对没有偏向哪个厂家,你自己选择吧

网友:
平衡充推荐用独立并行平衡充

450以下,以及KT飞机,lipo-3s-2a最方便,精度又好,正经的独立平衡充,插上就好,充满自停。100元左右,我一次都用8个一起冲,电池50多个循环,依然强劲

网友B:
A6是多少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正在用A6 觉得不错 很多人说A6不错  【声明:本人不是托!!】 A6大概400块钱  有人就建议你买什么大的电源啊  其实没必要  只要找个电脑电源只要风扇能转 有12V输出就OK了  够用了把两个12V输出并在一起 设置A6 ...
电脑电源,把绿色线与黑线相接,风扇就转动,这时才能使用。

网友:
基本什么的B6,X6,A6,A8,B8用过,建议推荐X6。

其它人推荐A6,我试用过程中,看电压的边度怕怕的!

网友:
 a6+b6两个都要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6是多少瓦的?

最大6S,8A单路,200w顶了天了。但是实际上A6用到3A我就肝儿颤了。平衡充头吃不住太大的电流

网友:
用VISTAPOWEREV-650A吧,我就在用着,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大6S,8A单路,200w顶了天了。但是实际上A6用到3A我就肝儿颤了。平衡充头吃不住太大的电流

别告诉我那么粗的线才4.2V×8A=33W的功率都无法承受。。。。 别光看电流不看电压。。。。

网友:
 楼上的搞错了吧,33W那是电池消耗的,和线有什么关系。就平衡头那点细线,我看5A都很悬,不信你就试了再来发话

网友:
我个人用TC-F6感觉不错

网友:
我也想买A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