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电控舵机系统

楼主(2010-08-10):
几年前,一位同学曾向我求助帮其设计一套此类系统,他描述的大致是:一个操纵轮,一个执行轮,执行轮严格按操纵轮旋转,如正向、反向、转速。

当然,完全可以用编码器-相位判断(单片机或数字电路)-步进电机驱动器-步进电机来实现,不过算下来要数百元了。

但是,我们一是要能用这套系统来说明系统内各组件原理,如编码器、传感器、控制器、步进电机,再是,有没有系统更简洁、造价更低廉的实现方法呢?

能否在百元内实现呢?想先听听大家的想法

网友A:
扭力多大?  精度?  是否超过36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力多大?  精度?  是否超过360度?

因为是演示性质的,扭力暂就按42电机设计吧,精度一个步距角吧,要超过360°的,可以算是无限角度旋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一个大步进电机和一个小步进电机并联,   外力驱动大步进 ,小步进在一定负载范围内严格与大步进同步, 编码器就是转子和定子的小齿,传感器就是线圈,呵呵.

可以 ,仅演示的话两个同大小的也可,但最好还是能有个较直观的小系统

网友A:
直接用齿轮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齿轮传动

人家要电控 ,后来才知道是海警学校的毕业设计题,我估计是老师叫他们掌握轮船舵机电控系统的基本原理用的

网友C:
一个操纵轮,一个执行轮,执行轮严格按操纵轮旋转,如正向、反向、转速。

操纵轮执行轮,同轴,刚性连接

网友D:
有用线性较好的电位器来控制。  一个操作电位器。一个和带减速器的电机的输出轴直连的电位器。 有一个简单的单片机来比较两边的rc振荡频率,并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常用于轴旋转小于360度的控制。。。。: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用线性较好的电位器来控制。  一个操作电位器。一个和带减速器的电机的输出轴直连的电位器。 有一个简单的单片机来比较两边的rc振荡频率,并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常用于轴旋转小于360度的控制。。。。:loveliness:

也是一个好方案,伺服系统咧!用多圈电位器也可以实现多圈旋转,如果操纵端采用多圈,执行端才用单圈(<360°),还可实现更高精度的操纵性能,如汽车方向盘与车轮转向,轮船的舵轮与舵......

只是系统不能算最简,还得单片机与程序参与,不是一般学员能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操纵轮,一个执行轮,执行轮严格按操纵轮旋转,如正向、反向、转速。

操纵轮执行轮,同轴,刚性连接

需要转弯的话,软轴也行,如通下水道的那东东,估计少有点会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小步进电机做操纵轮也可以,步进的输出是相差1/4周期变形方波,整形后和编码器类似, 用门电路分离方向和脉冲信号,可以控制驱动板驱动大电机,做到同步运行.小步进电机起编码器的作用,而且是输出最适合步进电机的编码器 ...

采用步进电机做编码器也是不错的方案,只是系统成本还不算最省的,但此方案做为数显系统的廉价编码器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一定非得用步进电机做操纵轮的编码器,用这个不过是频率正好和执行步进电机一致而已,也可以打印一个50线的光栅片,两个感光管错开相位放置,比较器和门电路生成脉冲和方向信号.这样你说的几部分都有了,

已基本接近

网友E:
用自整角电机可以完成你要求,也是最简单的,一个同步发送器,一个同步接收器,连上线,发送器怎么动,接收器就这么动,这种系统可能现在还在武器系统上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自整角电机可以完成你要求,也是最简单的,一个同步发送器,一个同步接收器,连上线,发送器怎么动,接收器就这么动,这种系统可能现在还在武器系统上使用。

很傻瓜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