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请教):模型 IMAX彩盒装B6 ,究竟 能不能 直接给 6S 一体组合电池充电?

楼主(2010-08-10):
不得不(请教):模型 IMAX彩盒装B6 ,究竟 能不能 直接给 6S 一体组合电池充电 ?

卖 IMAX彩盒装B6 ,有的说 要把 6S 拆分成 两个 3S 来充电 。。有的说 可以直接充 6S 。

按照 道理说 输入 电压 12至 16V ,是 不太方便 直接 给 22.2V 的 6S 电池 充电的 !!

网友:
千万别买,垃圾,绝对的垃圾!!!

楼主:
 IMAXB6 平衡充 IMAX B6多功能充———
—6S 一体化 22.2V 的锂电池,,
究竟 能不能 直接 充电??((22.2V哦))

输入 的 电压 才 12V -- 16V 比电池电压 还低???
——请 用过 6S 电池的 模友 发言 !!谢谢。
((我 不要求什么 精密度高,,我只要求 充6S 电池的时候
电流 能 达到 1.5A 或者 2A 。。))

网友A:
6S的电池是6个4.2V的串在一起才差不多有22.2 吧?充电的时候单体充是充到4.2V才对啊。和输入电压无关吧。

个人意见,说错了望海涵。

网友:
能充   卖家在暗示你这个充电器垃圾   不要买

网友:
能充6S一体的,这种充电器是有升压的,12V可以升到充6S所需要的电压的。

网友(2010-10-26):
[wmv]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3ODM3OTI0.html[/wmv]

网友:
看嘛

[wmv]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3ODM3OTI0.html[/wmv]

网友:
B6可以直接充6S电池,电流可达2A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的电池是6个4.2V的串在一起才差不多有22.2 吧?充电的时候单体充是充到4.2V才对啊。和输入电压无关吧。

个人意见,说错了望海涵。

正解!

网友:
当然可以充了,12V升到22.2V太简单了。
升到40V都没问题。
B6是串充的。不是单颗充电。

网友:
放心,能充,就是充电电流只有2安光景,还有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