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了,抄了把张小泉菜刀准备做车刀

楼主(2010-08-10):
这些天在做斯特林发动机,遇到很多问题,一天做一点,一天解决一点问题。
当初画CAD图的时候,设计有散热片要车的,结果自己根本没有这么薄的车刀,昨晚我是手持小锯,开启机床,在工件上硬是锯出了我要的散热片,图中背景模糊的部分可见。锯完以后发现棒料夹持会跳动增加,今晚重新打表用小木棒找正,用尾钻又铣了个气缸孔,终于准备要割料换下一个工序,才发现,买的那个什么切割刀太宽太短,切得费力而且还无法切断40的棒料。薄车刀看来一定要弄一把。不想再花钱买了,想起家里有把菜刀一直没用,还是张小泉的,打算割了做成车刀。

今晚稍稍试验了一下,用吊磨夹纤维切割片可以割这把菜刀,噪音太大,只试了5秒钟,打算明天再把它割成一条条的钢片。

不知道这种菜刀的材料用来切割铜铝一类的有没有问题?打磨前要不要退火?

网友:
有这功夫不如做个锯条夹割槽多爽啊

网友:
拿锯条试试你的菜刀?看能不能锯动啊?

网友:
菜刀都上了,,应该是怒了。

网友:
呵呵。一根切断到2mm的 才8元。一把菜刀几十元。

网友:
如果你在北京我可以帮你
别锯了,不会好用的。

网友:
楼主这个都能用上啊,那就再找吧张小泉的剪刀吧,那东西得劲。。。。。呵呵!!!

网友A:
菜刀的钢口硬度一般至多只有50左右,而且还很薄的情况下,切这个估计够呛,小心别把工件掰废了,有这功夫,找把锯弓子,装个锯条,把刀架靠上去,找个铁棍横着夹在刀架上与工件平行,在上边手工锯个槽,做锯条的限位用,把槽摇到需要切断的位置,锁紧拖板,然后开车,把锯弓子架上把稳锯弓子来回轻推,很容易切断的,而且切缝精度还可以,可以控制到1mm左右,我一般都这么切,小床子切断都是个通病,另外锯的时候最好在导轨上垫块木板,以免锯断的时候,用力过猛,锯弓子锯伤导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刀的钢口硬度一般至多只有50左右,而且还很薄的情况下,切这个估计够呛,小心别把工件掰废了,有这功夫,找把锯弓子,装个锯条,把刀架靠上去,找个铁棍横着夹在刀架上与工件平行,在上边手工锯个槽,做锯条的限位 ...

好方法

网友:
 要是我的话,会磨个1MM的锯片刀夹。

网友:
LZ息怒,小事一桩,这么多人帮你,没有问题的,LZ要是上海的我就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
可惜那把菜刀了,

网友:
制怒 制怒 :loveliness:

网友:
一般铁匠打制的菜刀都是夹钢,中间是钢,外面包层铁!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锯出来的散热片也挺好的

网友:
哈哈,夹钢刀,也在就刀口的地方夹了一条硬度也就50左右的钢

哈哈,夹钢刀,也在就刀口的地方夹了一条硬度也就50左右的钢

网友:
可惜那把菜刀了

网友:
柴刀并不是很硬的,一把好的刀硬度在58到60之间,太硬的容易崩,太软的锋利不持久,而风钢的硬度在62左右,而且风钢含有钒,鉻等金属,热硬保持性能是高碳钢不能比拟的,所以还是用凤钢的靠谱

网友:
背是铁。(我这的俗语倒霉蛋的意思)

网友:
花个5元钱买块1毫米左右的切片铣刀,

网友B:
浪费时间。

网友C:
多谢各位的建议
我不打算搞那把菜刀了。买了把2mm的白钢条准备磨一把切割刀,主要是昨晚心急,老想一下子搞完,想想也算了,还是急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