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散热装置

楼主(2010-08-10):
把西马特x1换了,重新买了个真牛9512钻铣,放心新床的电机散热设计的有问题,今天改进一下!

刚拿回来

刚拿回来

改进一下装个220v的散热风扇

改进一下装个220v的散热风扇

网友:
杀个发先,多少钱入的

网友:
坐个板凳

楼主:
回复 网友A:

3600到家!

网友:
比水冷的好多了

网友:
我认为
支架有点复杂了

网友B:
楼主这个风扇不知道装的是抽风的还是向电机吹风的,要是后者的话,因为电机的热风是从电机屁股放出来的,不但不利于电机散热,反而将热风吹回,干扰散热,如果是吹风的话,建议改为侧装,直接吹电机外壳散热效果要更好些,要是抽风的话,那风扇最好能紧贴屁股,做到强制抽风形成风道,要不这个位置感觉装的很尴尬,对散热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太大帮助

网友:
我也认为没啥大的帮助

网友:
搞水冷比较好,用铜管缠绕到电机上,里边通上循环水。。。

其实没有必要,你的电机是调速的,其实也很少开到最高速

网友:
感觉原来的散热就行了,原设计会考虑到散热问题的,

网友:
感觉不是很实用,复杂了

网友:
直流电机?怎么那么像电动车的电机?

网友:
怎么调速的?皮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风扇不知道装的是抽风的还是向电机吹风的,要是后者的话,因为电机的热风是从电机屁股放出来的,不但不利于电机散热,反而将热风吹回,干扰散热,如果是吹风的话,建议改为侧装,直接吹电机外壳散热效果要更 ...

支持

网友:
羡慕羡慕羡慕羡慕

网友:
如果把电机黑色部分外壳光一刀,配个铝散热器效果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