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器练多久?

楼主(2010-08-11):
模拟器练了有一阵子了,现在模拟器上悬停、航线、倒飞,对头以及一些基本的3D动作都没什么问题,偶尔做连贯大动作要失误,请问高手,可以飞真机了不?年龄大了,心虚,450放起灰灰了还是不敢飞,需要看心理医生不?

网友:
同意起飞!

网友:
批准起飞!

网友:
都练到这程度了,上真机试试。

网友:
必须起飞,我都没练模拟,直接真机

网友:
飞吧,别忘了从蛙跳开始哦!

只要别上来就3D,估计不太会炸了。

网友:
真機 從對尾開始練習

网友:
拿起飞机  直接对尾  不用犹豫  你有心理的优势啊 比模拟器真实点 就完啦

网友:
找个老鸟帮你调好JJ,在你面前飞下,没问题了,你也就敢飞了,都练到这程度了还不赶快飞

网友:
考完驾照了,能飞了

楼主:
我想请教下各位,模拟器和真机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操作感有多大的差别?
要不我发点我飞模拟器的录像大家帮忙看看还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请教下各位,模拟器和真机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操作感有多大的差别?
要不我发点我飞模拟器的录像大家帮忙看看还要注意些什么?

模拟器里的飞机是很理想状态,环境也是理想状态,而真机有很多因素决定是否好飞。

首先要安装调试到位,否则会机械故障炸机

其次要环境好,大风天,或者阳光角度等因素都会影响你的飞行质量的。

你模拟器上已经练的过关了,可以上真机了,但是请从对尾悬停开始练:)
另外如果你模拟器没用真控练,用的是多合一的那种,你用真控飞真机后会有明显手感差别,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我用的是华科尔2801PRO遥控,软件是REFLEX模拟器,请问和实际操作差别大吗?

网友:
操作差别不大;
心理差别巨大。

做好炸机的思想准备,飞吧

网友:
没问题    一开始先碰下  要胆大   没问题的  加油

网友A:
LZ太有耐心了,从我入模以来只有一位朋友和LZ有得一拼。也是好久好久才飞真机。希望LZ早日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太有耐心了,从我入模以来只有一位朋友和LZ有得一拼。也是好久好久才飞真机。希望LZ早日起飞。

还好还好,我还有几个玩具机,一个四通机,手痒了可以凑合下,安全第一嘛。
上张图看看:
右边最小的那个,被女儿从9楼自由落体到1楼,照样飞,优点耐摔,随便飞。。。

中间那个没机头罩的,9.6V的电池被我改了用11.4v25c锂电,一给油,成神九了,直接飞出遥控范围,30秒后冒着烟滚滚白烟坠下,我躲开50M,等硝烟散尽用一个汽车坐垫挡住头小心接近,确认无危险后打开机头罩,发现接收器电路板被烧毁,现在配件正在邮寄路上。。。
左边第二个是个4通机,很好飞,个头也大,电机烧了两个了,国产山寨货质量不过关。。。
左边第一个450,调好后就没飞过,有心理障碍。。。还在练习模拟器中,准备买套拆弹服后就去飞
所以我耐心够好。。。嘿嘿

网友:
楼主可以一边模拟器一边飞真机,先要熟悉一下450 不急飞3D,从青蛙跳开始吧,慢慢的当你习惯了450 的威力后,你就不会觉得有心理压力。

网友B:
你有心理压力是对的,问题不是在你的技术上,而是在飞机上,俗话说三分飞七分调,没调好就是秒炸。你所需要的是让老手试飞一下,OK了你就可以自己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