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胡搞一只可折叠杆身机

楼主(2010-08-11):
方便携带,绝对耐炸

网友A:
看上去有点要散的感觉 。期待视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有点要散的感觉 。期待视频= =。

确实很软,不过不至于散架,超级耐炸,是想看室内炸鸡视频吗

网友:
饮料管都用上了,要看炸鸡视频

网友:
忙里偷闲啊!图片角度不是很好,看不出如何折叠。取个名“变形软机”

网友:
这个估计炸不坏!!

网友:
楼主发的很多室内机资料我都收藏了,这个飞机感觉不错啊,期待视频和更多细节照片(主要是我没看到怎么折叠的)

另能否提供下电子设备的配置表?谢谢

楼主:
嘿嘿,多谢楼上众位捧场。吸管除了够轻,耐炸以外还有个好处,就是那个弯头可以用在翼台和电机座那里,用来调节机翼攻角和电机的偏角 电子设备的话是和之前的bump完全一样,小车自改接收,2段油门,6mm空心杯直驱45mm桨,7mm电磁舵控制开关型方向舵,电池是75mah聚合物电池。试飞的视频不容易拍,炸鸡的就好办了,晚上回去有空炸了给大家看  关于折叠的细节,晚上我再补几张图吧。

网友:
等细节图,最好配上说明,调了偏角看你是怎么固定的

楼主:
细节来咯
先看电机的偏角,这里实际飞行是电机放正,正好可以平缓爬升。

然后来2张主翼攻角的调整

最后4张是机翼的展开

老规矩,再来3个卧室炸鸡视频,平飞,左转,右转

网友:
这样做调机还真是方便

网友B:
lz的小车接收改fet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小车接收改fet了吗?

改了,2段油门,全油门用fet输出,半油门是原来的三极管输出,全油门平滑爬升,半油们情况不能维持平飞,但可以滑很远。

网友C:
哇 吸管机 怎么不出去放?

网友:
上次我胡改fet,一通电就全油门,按前进变半油门,以后我再改fet,要请教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改法参考这一帖: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d=127118#pid4965980,又稍有不同。H桥的上管全部去掉是一样的,前进对应的三极管换成了IRLML2502,后退对应的三极管保留,没有加电阻。用6mm空心杯的话,差不多前进键是全油门,后退键是半油门。

网友C:
好像吸管还可以搞成螺旋桨 不知道推力怎么样

网友D:
唉,咋就18楼了,老哥年纪大了,老站着围观,有点恼火,下次记得给老哥留张沙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咋就18楼了,老哥年纪大了,老站着围观,有点恼火,下次记得给老哥留张沙发啊

沙发给您留着呢,您老请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咋就18楼了,老哥年纪大了,老站着围观,有点恼火,下次记得给老哥留张沙发啊

恕我眼浊,这位老哥是???
也请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 吸管机 怎么不出去放?

最近一直不得空,而且这几天风也大。不瞒您说,我已经积攒好几只机都没正式飞过呢,只能先享受一下做机的乐趣了。好在盒子我已经准备好了,一旦有好天气又得空了,一定会去飞一下的。

引用 网友C:
好像吸管还可以搞成螺旋桨 不知道推力怎么样

曾看到老外弄过吸管螺旋桨,效果还不错,不过自己弄了2个试了试,却是不怎么样。估计是形状和大小还没找对,目前还是先用45mm的成品桨,等闲的时候再多弄几个不同形状和大小来试试。

网友:
楼主,红圈处是连接哪个电阻的?左还是右?

楼主:
图上我接的是右边的,对应前进键的,左边的是对应后退键的。现在买到了2502,已经把红圈右下脚的三极管替换掉了,板子反面红圈下面位置的2个H桥上管也拆掉了。下面的左图是拆掉了2个上管留下的空位,右图最右面的管子是2502,其他3个还是原来的三极管。注意电机输出的接线和原来是不一样的。原本那颗电阻拆的时候搞坏了,现在的从右图上可以看出,我是直接短接了,似乎也没啥问题

网友:
很详细,非常感谢

网友:
照片比亲眼看还清楚。

网友(2012-01-30):
肯定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