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涵道声音对么??谢!

楼主(2010-08-11):
最近新购入金属涵道一个,马达KV值:2399KV 电池:6S 电流:35A ,最大推力:1.6KG 电调进角设定:高 重量:242G ,外径:72mm 内径:68mm。。。。。。我把电调进角调整到中(一老鸟告诉我不用设定到高,这样安全些),用60A好赢电调测试,发现低转速下电机有点抖,并伴有杂音(有点卡卡声),油门稍微大些马上就正常了。。。请诸位高人帮我鉴定鉴定是什么原因?正常么?
http://player.ku6.com/refer/YCSBFjvoKaKK7A3j==.html

楼主:
附图一张

网友A:
你用的几号的硅胶线,不能用14号以下的,感觉电调的焊点有点问题,很有可能有需焊
我用了几个金属涵道,前几天买了个22.2的结果油门到一半涵道抖得厉害,郁闷了,看来蓝岱也有问题
进入量产国内消售品质大大降低啊,还是感觉以前台湾佬那买的那个好

网友:
电池让人望而生畏。。不然我也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几号的硅胶线,不能用14号以下的,感觉电调的焊点有点问题,很有可能有需焊
我用了几个金属涵道,前几天买了个22.2的结果油门到一半涵道抖得厉害,郁闷了,看来蓝岱也有问题
进入量产国内消售品质大大降低啊 ...

在什么地方能看出硅胶线规格呀?我的这些东西淘来都没有拆过也没有更换过(测试的时候也没有加延长线),都是出厂的时候弄好的,包括电池T插,香蕉头和热缩管什么的。。。新电调的焊点就可能缺焊么?郁闷了 。。。。

网友:
我的配置跟LZ一模一样,不是虚焊的问题,是好盈的低速性能非常差,低油门时电流不足以推动电机所以出现卡壳现象。之后换上中特威就不会了。还有,就算平衡得再好的涵道都会有一个很小的共振点,在共振点抖动会变大,过了就没事了。

网友:
建议楼主调整进角,找出最合适的值

网友A:
我用好赢60A,默认进角低,无杀车,线性非常好,也没有这个声音,油门只要一小格电机就开始转
把进角设高有杀车后油门到第二格电机才开始转,我和你同样配置,好赢60A+金属22.2 68a
根本没有你这个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好赢60A,默认进角低,无杀车,线性非常好,也没有这个声音,油门只要一小格电机就开始转
把进角设高有杀车后油门到第二格电机才开始转,我和你同样配置,好赢60A+金属22.2 68a
根本没有你这个声音

回去后一定按你说的调低了再试试。。。。顺便说飞的时候动力怎么样?推力有没有下降啊?

网友:
实测这个22.2v装机后推力1.4-1.5公斤

网友:
应该是电调线性的问题

楼主:
刚才用电调的低,中,高都试了,小油门的时候电机还是有点卡。。。油门微调也已经调高了10个点,但是刚给油的时候还是抖,想问问其他人的也这样么?另外如果是电调线性的问题,那么是不是好赢电调都是这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用电调的低,中,高都试了,小油门的时候电机还是有点卡。。。油门微调也已经调高了10个点,但是刚给油的时候还是抖,想问问其他人的也这样么?另外如果是电调线性的问题,那么是不是好赢电调都是这样啊???? ...

听你那个声音就是线性问题...不象不平衡 或者共振点...至于是不是所有好盈都 线性不行  这个不知道没有用过 我用的ztw 85a 线性很好

网友:
,中,高都试了,小油门的时候电机还是有点卡。。。油门微调也已经调高了10个点,但是刚给油的时候还是抖,想问问其他人的也这样么?另外如果是电调线性的问题,那么是不是好赢电调都是这样啊???? ...

网友:
我觉得无感无刷电机的特性就是这样吧,低转速的时候,电调不能正确计算出电机极点的位置导致的。属于正常现象。飞的时候,没人会这么小油门。而且行进中,风会把叶片吹转动的,也不会出现堵转的现象。楼主放心飞吧,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