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遥控器飞行时的天线是弄直了好还是90度弯折好?

楼主(2010-08-11):
2.4G遥控器飞行时的天线是弄直了好还是90度弯折好?

网友:
2.4G天线顶端对着的方向信号应该是最弱的  我把天线横着90度

网友:
我都是竖着向上,总之死区就是天线头对着的位置。

网友:
进来学习
   原本我也是认为对着JJ 信号最好呢?!

网友A:
信号最强区是两个扇形区,天线所指最弱

网友:
似乎别的天线也都这样,

网友:
72M的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最强区是两个扇形区,天线所指最弱

网友:
原来如此

 我试试

网友:
我是90°垂直于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