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模友请进,请问上海普陀区,虹口区 有什么专业的 ...
上海的模友请进,请问上海普陀区,虹口区 有什么专业的模型店?

楼主(2010-08-11):
我现在在玩cb100,玩了2天,尾桨的电线断了,请问 虹口区 或者 普陀区有什么专业的可以修理的模型店吗???

网友A:
虹口区的新同心路上有高安模型上海分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还有其他的吗?

楼主:
打过电话了 他们家 不做华科尔的

网友B:
虬江路上的赛博有两家

网友C:
自己焊呗,这么简单的活。

网友D:
虬江路赛格四楼有家做的很全面,价格肯定比TB上的贵,但是他们包调试,修理!虹口足球场有伟高,比较高档的感觉!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 这家有去过 老板是个北方人 , 可能自己是高手吧,不太爱搭理人。 然后问jj上来就推荐450,我说我是新手只玩过3.5通的。依然执着推荐450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哥 那个线好嫩 我真怕搞坏

网友:
赛博在哪里,我只知道3号线宝山路那有个二手市场,全是山寨手机

网友F:
同心路上

网友C:
8楼讲的是乐飞吧,呵呵,我就是在那里买的4G6S、250SE+3G、JR11X、550E!
他们价格是要比淘宝上的贵些,但确实是免费帮装调的,今后飞炸了直接拿到店里,都是免费修的(当然换的零件时要付钱的)!
9楼的,老板确实是个实在人,你3.5的玩具飞过,要做的是先买个模拟器和控先练习,然后再入450。
对于真机来讲,450确实是教练机,新手不二的选择,炸鸡成本低,配件便宜,老板并没有讲错。

网友G:
新手是应该推荐450

网友H:
在网上买也可以啊

网友I:
新人入魔从玩具机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