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燃油真有这回事?

楼主(2010-08-11):
听几个人说,TOP的燃油锈轴承?还有TOP30%的油容易爆缸?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哦?

网友A:
TOP是不行,我的600用了2桶。活塞都是积碳。烧火头很严重,积碳会把火头堵住,反正我是不敢用了。还剩两桶,我给扔了,不能因为这油把发动机搞坏,轴承看见了锈迹,但是还不是很严重。肯是我检查比较到位,提前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P是不行,我的600用了2桶。活塞都是积碳。烧火头很严重,积碳会把火头堵住,反正我是不敢用了。还剩两桶,我给扔了,不能因为这油把发动机搞坏,轴承看见了锈迹,但是还不是很严重。肯是我检查比较到位,提前发现了 ...

这么神奇?TOP我用了4年。每年的的使用量都在一百桶油以上。都没有发现你说的问题。火头我几乎没烧过。平均飞200个起落火头才更换。积碳情况跟COOLPOWER差不多,根本没有像LZ说的严重积碳问题。发动机我也是飞500个起落才换新的。我对你的话表示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P是不行,我的600用了2桶。活塞都是积碳。烧火头很严重,积碳会把火头堵住,反正我是不敢用了。还剩两桶,我给扔了,不能因为这油把发动机搞坏,轴承看见了锈迹,但是还不是很严重。肯是我检查比较到位,提前发现了 ...

这人说话不太厚道。我用了至少4年了,共7台引擎使用过TOP燃油,其中有三夜也有OS、YS,所有引擎在使用完后没做任何保养,闲置时间最长的达到3年,闲置的引擎除了活塞被干固滑油黏住以外,生锈也并不严重,生锈的主要原因是三夜引擎的零件表面处理不到位,所有OS、YS引擎都只有零星锈迹。做人要厚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唉``~```到底什么情况,能用的话我就一直用这油了,主要是便宜。

网友:
没用过。。。但是我听说的和LZ听说的一样

网友:
轴承生锈?正常现象吧,只要运动部件没有锈斑就可以了吧

COOLPOWER也一样,

网友:
生锈是和含硝基有关。我用过top,轴承特别容易生锈,并且发动机动力持续下降,寿命缩短。如果不是比赛,平时使用,还是少用或不用吧。 os的有镀层,好像情况要好点。

网友:
有时候积碳和你发动机的温度有很大的关系!TOP我也用过,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说非常好谈不上!

网友:
TOP 我也用過50桶以上. 事實 吃軸乘比一般的多.
如果天天飛或至少一星期飛一次, 每次都作出很好保養,比如每次飛完都把發動機內的油燒乾淨,盡量不要有乘油在油箱
久不久清洗一下發動機或最好用一點事後油或用一點coolpower 在飛完回家前運行1分鐘.但是可以的

tp 本身溫度高點, 力量也不是很足.就是便宜, 我不針對這品牌的油,就是使用上要煩心一點.調好發動機也是一樣穩定的飛
論磨損我感覺上也是可以的

网友:
结论就是不省心的油。。。

网友:
要省钱,又要省心,似乎比较难

楼主:
事后油是什么油呢,把油烧干,是不是一直烧到让发动机自动熄火呢?

网友:
TOP 一直在用 没发现什么问题
基本是 24桶油 才换1次轴承
积碳也不多,火头也不烧。
谈不上好,但是TOP 的油品稳定

网友:
我也用过TOP30的油飞雷虎,温度好高,其他没什么发现问题;打算也试用一下WAY POWER!不知道会否有进步!

网友D:
温度是有点偏高!积碳好象不怎么积!

网友E:
……用了2年没出过什么问题哦,这个油还是很稳定的,一般都是70个起落换一次轴承,没见过对发动机有什么明显的损害,轴承也没有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