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试过电调的定速功能吗?效果如何?

楼主(2010-08-11):
如果把油门曲线设成一条直线是否可以实现定速功能?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A:
定速功能不错。。。。
油门曲线需设置成一条直线,好处就是大桨转速基本不变,有利于锁尾,螺据变化时大桨转速基本不变,动作利索多了

网友:
拿分走人

楼主:
多谢指点!不过还想进一步问一下,

油门曲线只代表输出杆量,并不一定是电调的实际输出值,所以是不电调自身带的定速功能会更好些?
引用 网友A:
定速功能不错。。。。
油门曲线需设置成一条直线,好处就是大桨转速基本不变,有利于锁尾,螺据变化时大桨转速基本不变,动作利索多了

网友:
对于电直来说,电调自身的定速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马达的寿命,说白了就是保护了线圈和轴承。
油直来说,以最常见的OS蓝头为例,设定在1700的时候能理论用180~230加仑,设定在1800的时候能理论用25~30加仑,设定在19500的时候能理论用3~5加仑,设定在2100的时候能理论用3~5L,也就是说定速起到了保护作用,不要把定速变成兴奋剂,应该是保护神。以上有不对的欢迎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