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FG问题

楼主(2010-08-11):
想请教下用过12FG遥控的兄弟~我用固定翼模式~加油门的同时`2通道的
舵机
也跟着动~
不知道调那里了~~还有
电机
也不转~--知道的帮帮忙```谢谢了

楼主:
 有人知道嘛

网友A:
一看就是新建了一个固定翼模型资料!具体那个设置我手头没有遥控不好说,你的通道定义错误了!呵呵

网友A:
有个办法可以校对,用之前的模型复制一个然后调整各项参数不要新建,新建后很多通道都怪模怪样的!

楼主:
等待LS的兄弟解决问题~
研究到零晨3点~~~说明看了半天搞不好~~

楼主:
自己顶上去`

楼主:
 没人知道`

楼主:
谁知道啊

网友B:
12通2.4g的通道和原来的遥控器通道定义不一样了,你去看funtion里面的通道定义,或者在哪儿把你现在的接收机通道按照你的要求改掉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还是新的通道定义更加合理,只是一般人习惯老的通道定义,另外12是可以任意指定的,随便你吧舵机插在接收机上哪个通道,你只要改一下定义就可以了

楼主:
回LS~~通道都设好了~~就是油门一推、有个舵机跟动~

楼主:
 郁闷死了

网友C:
你也中招了,之前在別的論壇有人說推油尾舵跟著動,沒設聯動,已經返修一次,才三星期又出毛病!可憐我的12FG也跟著中招,無論是那一個MODEL ,推油尾方向都跟著動,根本沒法解決,早几天拿回香港代理,得知12FG 很多此問題,已寄回美國返修了,要等兩個月左右才能回來!

网友C:
無論你的方向舵是那一個通道,總是方向舵跟著動!

楼主:
 不是真的吧~~~12FG居然有这个毛病.

网友C:
去隔壁論壇看看一戈的帖,你就知我不是在開玩笑的!

楼主:
看来要进厂了~~~每个飞机模式油门都带着尾舵动~

网友C:
那是絶對中招了,就是12FG 的問題所在,隔壁的一戈修了又壞,經銷商都給他換新的了,不過注意此問題回廠修除了郵費,不會收取任何其它費用的!上次朋友修6014 接收,回廠除了郵費還要600元修理費,結果付了郵費拿回來沒修,再托香港模友帶去香港代理寄廠修,結果只收了郵費就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