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了,从入模到现在最大问题还是模拟器

楼主(2010-08-11):
从07年从固定翼入模到现在接触电直,期间一直被模拟器所困扰。没办法了,只有再次求助。

      刚开始用摸拟器时,用的是TDF6A的控,买的35块钱的模拟狗,买回来搞了一个多月,通道始终不对,当时怎么设置的不记得了,印像中副翼还是什么到旋钮上去了,调不到摇杆上来,后来把6A拆了,将里面的接插接头换顺序接了一次,可以飞固定翼,直机还是不行。但是还是不稳定,后来又不行了,于是就扔一边,直接飞真机机去了。

       最近入手450,换了FF9的控,又重新买了个60多块钱的模拟狗,装上了XTR、G4。于是我更糊涂了。
       先从XTR说起,刚装上有一个油门通道到旋钮上去了,摇杆的油门通道在通道检测里也检测不到,搞了半天,无果,重装系统,换电脑,还是一个毛病,乱折腾后,突然又好了。前两天将FF9调到SR-3的CCPM模式调试450,完了回来玩XTR,又不行了,表现为油门通道没有,控制螺距时一起控制油门了,我将FF9调回固定翼模式,还是不行。
        再说G4,跟上面差不多,刚开始也是有通道检测不到,后来突然可以了,接着又不行了,控还是固定翼模式,但一动副翼,通道检测中三个通道一起变化,又折腾,现在变成有两个通道没了,其实都没改什么设置的。

       我要被搞爆了,直机不像固定翼,自己做的机机,随便炸是了,我总不能拿450直接练手吧,急啊。

       之前有一模友的回答,解决了FF9改变控的模式后飞模拟器的问题
       XTR没有用过,只用过G4和Aerofly Pro Dulex,玩模拟器,用固定翼是最简单的方法,但各个飞行模式就无法设置了,如果一定要用直升机,可用H-1方式。
10C的HR-3(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SR-3)是CCPM的,在G4里面可以用software radio里面的by pass/ pass through的设置,就可以完全用控上的设置了,包括CCPM和Idle up的各种螺距、油门曲线等,要求是要选一个也是CCPM的直机,基本包里面好像没有。在Aerofly里面无法用CCPM,只能另外开一个模型,用H-1,其它可以用控上的设置了,包括曲线等。

       但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老是通道错误,或者是检测不到等等。

网友A:
建议你用凤凰2.5V 很直观很好调 安装也很方便 独立显卡500元左右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用凤凰2.5V 很直观很好调 安装也很方便 独立显卡500元左右就够了

这话说得,500块钱的都是中端显卡了,90%的游戏不开特效都能跑了,不过凤凰还没用过,没这个的狗,最好先用着XTR和G4

网友B:
有了G4就没有必要用凤凰了,尝一下鲜还行。凤凰根本没有G4好飞。通道设置的问题,只能慢慢摸索方法。因为不同的控可能会有不想的映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了G4就没有必要用凤凰了,尝一下鲜还行。凤凰根本没有G4好飞。通道设置的问题,只能慢慢摸索方法。因为不同的控可能会有不想的映射。

谢谢,不过应该不是映射的问题,因为有两个摇杆通道在通道检测中都检测不到,但原来又正常过。映射还是原来那样,感觉模拟器跟女人一样难伺候

网友:
呵呵。。。凤凰2.5V易调易上手。。为什么一定要用G4这麻烦东西呢。。调不好。。等于就没得玩。。

网友:
lz别急,那么多人都成功了,你会不行?
实在不行找组织请教老手

网友:
G3.5比G4对显卡的要求低些,但训练效果差不多的。

网友C:
lz说的模友好像是我,
没有买过模拟器,一直用音频线玩到现在,买的那种狗就无法帮到lz了,:)...

网友:
最早飞不惯凤凰,现在飞不惯G4.5,唉,我还是推荐凤凰算啦,其实凤凰特效不开,就是GF4 MX400都能上到60帧,但最好要到80以上,不然山寨狗有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说的模友好像是我,
没有买过模拟器,一直用音频线玩到现在,买的那种狗就无法帮到lz了,:)...

多谢指点,解决了我一个大大的疑惑

楼主:
我叉!

搞了半天,油门居然对应通道分配中的自旋项了,把第三通道设成自旋,右手油门就正常了。

我KAO,玩我啊,XTR!前几天油门通道还是正常地对应通道分配中的油门项的,溜我玩啊你!

楼主:
我呸!
还是不行。
现在XTR中的自旋通道变成了油门,变成油门倒也罢了,问题是这个油门是开关量的,只有最大和最小,无论是我设成控上的哪个通道,都是一样。

又换了一台电脑,同样情况

杀人的心都有了

楼主:
刚把XTR重装了一遍,还是一样,自旋变成油门

再换成TDF6A的控,还是一样

苍天啊!你帮帮我吧,我每天晚上两点钟上完班回来,还要备受模拟器的煎熬,你怎么忍心啊!!!

网友D: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另外开一个模型,用H-1,其它可以用控上的设置了,包括曲线等

网友:
我用的是E-SKY lama v4自带的4通道控,自带的狗,然后用那个Emu,玩G4非常好。
你可以试试用EMU里面的映射自动识别看看。我就是这样搞好的。

网友:
我买的是88块钱的狗,凤凰、G4、XTR都支持的。我的控是DSX7,电脑是T61。现在飞模拟器都是用凤凰。因为屏幕小,所以我都是选择Trex600来练习,感觉还是很爽的。
我发现凤凰的遥控器配置是最简单的,我配了两个模型数据,一个飞直机,一个飞固定翼,很好用。
G4也用过,但是感觉比较专业,而且我也是到现在都没把通道搞清楚,所以现在也不用G4了。
最开始用XTR,也还不错,可惜现在操作系统换win7了,模拟器识别不了xtr,所以也不用了。

所以我个人比较推荐凤凰。而且,里面有很不错的视频录像,包括直接和固定翼,包括基本操作和花式动作都用,都是教练级别的录像,还有声音解释,看着就比较爽。
XTR也预置了录像,不过都是有一部分是新手练习的,而且效果跟凤凰比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另外开一个模型,用H-1,其它可以用控上的设置了,包括曲线等

谢谢,诚如你所说,控改成H1模式,就可以正常飞了。
有一个疑惑,我原来一直用固定翼模式飞的,原来可以,现在怎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