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船壳会应响接受信号吗

楼主(2010-08-11):
(无正文)

网友A:
把天线直接焊在壳上就是最好的天线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天线直接焊在壳上就是最好的天线了!呵呵!

不行的,焊在壳上等于信号接地了。我的几艘金属模型都是用有机玻璃做天线座,中间用细钢丝引出做天线的,效果很好。也就是说天线必须同金属船体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