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模具问题

楼主(2010-08-11):
想折z型的,看了资料有几种,好像这种最简单,不知能不能用

网友:
不懂呀!
绑定!

网友:
但是有缺 陷,要改动一下

楼主:
指导一下吧,怎么搞?

楼主:
在线等,我想应该有个压料的装置,不知道对吗?

网友A:
上下冲模不要做成水平和90度,应该转动一个合适的角度后变成∧和∨形状,这样上下模具的受压才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下冲模不要做成水平和90度,应该转动一个合适的角度后变成∧和∨形状,这样上下模具的受压才合理。

没错,这样做好些,但是板子做定位比较麻烦!
LZ的只要在下模上加个弹料板,就可以了!
但是LZ的这个做好了,没有楼上的哥们做出来的好看,有拉痕!

网友:
8楼9楼说得有道理,感觉下模前面要装一块高出来的挡块,下冲时给料定位;若料很厚,上模后面也要有一高出的档快以保护模具,模具下冲时有横向挤压力,我是外行凭空想象,请内行拍砖

网友:
不管怎样的角度,冲压出来容易断(钢丝)。不锈钢好些(拉伸好些的)。

网友:
做好是折弯摸。

网友:
随手画的

呵呵

121211.wmf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下冲模不要做成水平和90度,应该转动一个合适的角度后变成∧和∨形状,这样上下模具的受压才合理。
受教.本本记下

楼主:
这个是折弯模具,不是冲压,结构一样吗?

网友:
专业人士的解说,
这种模具的统称为(成型模具)
你这个Z型产品,一般有两种简单型式,
要用那种,就要睇你产品的尺寸精度要求.
1.楼上说的V型45度的构造型式,出来的产品精度不高,产品尺寸变化较大,
优点是,模具成本低,结构简单,
2.楼主的型式,要在下模加块活动的压料板,
压料板加上合适的压力后(可用优力胶),在加工产品时就能保证产品尺寸.
缺点是结构复杂点,成本高点.

楼主:
能画个图表示一下吗?谢谢

网友:
实用人士的解说

   1,上下模的垂直面都是垂直的,但水平面都是倾斜一定的角度的,使压到底时两个折角均小于90度,上模抬起后,料子反弹正好是90度。
   2,下模由两部分组成,高的平面是固定的,低的平面是活动的,没压时两个平面合成一个斜面,斜面低处的一个角或两个角固定一个高出平面的一段角铁,目的是给料定位。
   3,活动平面下面的弹簧由料的材质及厚度决定,料子越硬越厚弹性越强。

    这样说明不知楼主明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