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呀,这个启动轮怎么拆下来?????

楼主(2010-08-11):
如图上圈中的启动轮怎么取下来???????????
图片拍于车底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拆完了呀,我意思怎样从发动机上拆下来????????????

楼主:
顶上去,怎么就没人知道呢

网友:
松飞轮固定螺母,敲几下就下来了,专业点的就用专门的拉爪拆,一般敲几下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

首先你最好有工具 没工具 很费劲
拆卸甩块没工具行但是也稍微费劲
飞轮拉拔器你好买个